运放放大多少倍为好呢?

楼主(2011-07-30):
最近看了一些运放资料,例如仪用运放ina333手册给出了1-1000倍增益的特性,基本上都是可用的。那如果普通运放类似lm324 op07等,或者仪用运放ad620 ina333等一般使用时放多大倍数合理呢?手册大多数提出的开环增益,在实际应用中有何意义?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re LZ:

手册中通常给出的是开环增益带宽积,其反应了运放的频率响应特性。

用运放构建的放大器之闭环增益设计成多大,需结合此运放的特性(如失调参数)以及具体设计要求而定。对于精度较差的运放增益不宜过大,否则其缺点将暴露无遗。增益越低意味着负反馈越深,则将对运放的缺陷掩盖得越好。

网友B:
带宽允许的情况下,越大越好,尽可能用最少的级数实现要求的增益。
关键词:"gain bandwidth product"

网友C:
仪用运放一般都是比较精密的运放,失调电压电流很小很小,可以放大较多的倍数,普通运放却无法做到,因为可能会导致误差太大;任何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都是一定的,放大信号频率也决定了放大倍数有个度。一般来说运放不用做比较器的话,都是工作在闭环状态的,所以开环增益的意义我觉得没有多重要。
    最后,我觉得不必纠结于最大放大倍数这个概念。

网友D:
仪表放大器的内部由多级运放组成,可不是单级的,单级放大倍数要根据电路类型、器件参数和设计要求灵活决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通常在几倍到几十倍范围内选择,放大倍数越高,对器件和电路设计的要求就越高,成本上未必就合算。

网友E:
顶5楼!
一般在100以内都可以,太大比较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