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四路输出的DC-DC开关电源

楼主(2011-07-30):
现在要个四个模块供电,由于PCB尺寸的限制,尽量用一个开关电源解决,要求输入是5-10V,输出四路分别是3.3V,0.3A;3.3V,0.4A;3.3V,0.5A;4V,2A;请问各位大大有木有这样的芯片啊,有的话就推荐一款啊;
      如果不能满足的话,用两个芯片解决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TI有这样的DC-DC,4路的,应用较多
另外EXAR也有类似的DC-DC,是数字电源,通过界面配置烧录即可,还可通过IIC控制

网友B:
做一个4v输出总线,然后其他的3.3v用几个LDO就搞定了。

网友C:
ls
看楼主的意思 应该是需要四路隔离的

网友B:
如果非要隔离,貌似只能用单个模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使用隔离的,希望各位老大给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您的回复啊,呵呵,还希望能够推荐一款芯片和代理厂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您了,呵呵,还望您给推荐一款芯片和代理厂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