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ootloader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07-30):
我用USB的bootloader下载hello程序的bin文件到0x1800,可是没效果,如果下载到0x00就可以,是不是得修改程序啊?如何修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bootloader的程序中,需要设置APP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而且编译APP应用程序时,也需要将APP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进行相应的更改。
您说的hello.bin应该是从0开始的应用程序,应该将其修改为0x1800起始,重新编译,同时将usb的bootloader的APP_START_ADDRESS修改为0x1800。

//*****************************************************************************
//
//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application.  This must be a multiple of 1024
// bytes (making it aligned to a page boundary).  A vector table is expected at
// this location, and the perceived validity of the vector table (stack located
// in SRAM, reset vector located in flash) is used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 validity of the application image.
//
// The flash image of the boot loader must not be larger than this value.
//
// Depends on: None
// Exclusive of: None
// Requires: None
//
//*****************************************************************************
#define APP_START_ADDRESS       0x1800

网友B:
楼主好,  USB下载是ROM上固有的bootloader程序?    怎么操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om中内置的bootloader只支持以太网、ssi、uart。

网友A:
回复 网友B:

usb的话,需要自己下载支持usb的bootloader,在ti的stellarisware里有相关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