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或者ulink如何擦除flash

楼主(2011-07-30):
我用ti提供programerflash和rs-lmlink知道如何擦除flash等操作,可是用jlink和ulink2不知道如何擦除flash,只能下载程序,这个在哪配置啊?没找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Jlink有对应的J-Flash应用程序,使用J-Flash可以擦除、下载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TI提供的LMflashprogrammer只能支持TI的icdi方案的仿真器或下载器,如RS-LMLink。如2楼所说,Jlink可以使用J-Flash。

网友B(2011-08-30):
我知道可以通过jlink 来将芯片解锁。解锁后也就将flash给擦除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