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烂小车,别跟着学

楼主(2011-07-30):
拿到板子就把小板掰了,后悔(搞不懂,如果不要掰干嘛加那么多孔)

1.这个封装不好焊,非常难焊,需要技巧
2.X1.和X2,我先焊X2,之前为这引脚闹半天,后来发现少了X1.无奈挪地方,结果上面盖子掉了,
3。红外对管,直接焊了,后来发现要倒着看,如果这个之前有说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前车之鉴,谨!

网友A:
呵呵!

匠人的速度超一流!赞一个~~~

俺的还没时间动手装呢,这几天太忙太累了,准备明天抽时间装起来~~~

电气安装要点简单说明:
1. 10n贴片电容 外封装表面涂黑,以示和 100n贴片电容(外封装原色)之区别。
2. ENC-03只装X1,  X2不装(备用功能,供扩展功能时使用)。
3. 零件安装次序,先装贴片元件后装分列元件,先装低矮的元件后装高大的元件。
4. 光电发射接收对管H42B6暂时不装,等总装完成后需核对和编码盘的相对位置,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切记!
5. 顶上两块小板请先不要掰开,连在主板上就能直接做实验,下部的底板需掰开,等主板元器件全部焊好后,插入底板相应长槽中,校正垂直后焊牢,电气装配既暂时告一段落。
6. 附了不少备用零件,供实验时替换使用,详细规格请见元器件清单。

引用 网友A:

以上内容摘自 [侃单片机] 主题:学习匠人老X,打造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实况汇报) 第92楼。
由于发贴后首贴无法更新(总是显示字数超差、时间超差或其他原因),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来楼主拿到板子之前都没有提前做功课,电路图和PCB图是要看的,《自平衡两轮小车》现在进行时(2011.05.20更新:小车已站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3705  这个帖子要仔细看的!

网友A:
前段时间由于忙着配套发行《遥控版智能小车DIY》,未能及时更新补充《自平衡两轮小车DIY》资料,千错万错都是俺的错,今天准备抽点时间,焊块板子,上个 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电气装配

急着装配的盆友们,请仔细参阅 三级焊工----匠人 焊接的示范板,详情请见:
[侃单片机] 主题:《自平衡两轮小车》现在进行时(2011.05.20更新:小车已站立)

为感激LZ的献身精神,特赠送LZ 一片ENC-03, 两个光电发射接收对管H42B6 。请LZ将收货地址发站内短信给俺,邮资顺丰到付噢~~~

也希望二姨家的勇士们,前赴后续,勇往直前,一往既如的支持DIY~~~

网友A:
有些初学者,焊工达不到匠人的三级水平,焊坏ENC03,建议再次购买时,买个头大一点的ENC03MA或ENC03MB,这样焊接容易些。

ENC-03MB 日本村田陀螺仪传感器 ★皇冠正品★实体店铺★1只起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63652537

〓保原装进口ENC-03MA日本村田陀螺仪传感器 假一赔万 支持验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785208662

网友C:
晕翻。。有一个不认真的童鞋。。。
1,先别焊,先装配---至少要在脑中装配,这样装配红外对管根本用法用。
2,焊接前快速扫描DATASHEET, 陀螺仪的转动轴都不看你就敢焊?  看明白了转动轴还能焊错?

网友D:
看到lz的情况,我暂时还是不能心急下手了,得先搞明白才行,免得杯具了……

网友E:
学生? 简单的贴片说很难焊!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兄弟,要好好练练基本功了!

网友G:
LZ的想法和我如出一辙,但是行动力比我强,我只是那样想,但是我没有那么下手干,哈哈!

楼主:
学生? 简单的贴片说很难焊!
引用 网友E:
那个你说是简单的贴片,郁闷

楼主:
怎么说我也是做过手动的SMT

楼主:
晕翻。。有一个不认真的童鞋。。。
1,先别焊,先装配---至少要在脑中装配,这样装配红外对管根本用法用。
2,焊接前快速扫描DATASHEET, 陀螺仪的转动轴都不看你就敢焊?  看明白了转动轴还能焊错? ...
引用 网友C:
我确保脚位没有焊错,但卸下来,有焊上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由于忙着配套发行《遥控版智能小车DIY》,未能及时更新补充《自平衡两轮小车DIY》资料,千错万错都是俺的错,今天准备抽点时间,焊块板子,上个 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电气装配 。

急着装配的盆友们, ...
引用 网友A:
谢谢123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