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PCB覆铜露铜度锡?

楼主(2011-07-30):
如果只是露铜的话是在SOLDER层吗?如果露铜度锡呢?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A:
查看《求助,名词解释:什么叫“开窗”》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6794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贴中只指出了开窗露铜,如果是露铜又度锡呢?

网友A:
我记得我做的板子,开窗后,厂家都是喷锡了,但至于镀锡,在生产过波峰焊的就会上锡的,如何需要特殊厚度,就得跟板厂或者焊接工厂沟通,写工艺说明。

网友B:
如果只是露铜的话是在SOLDER层吗?如果露铜度锡呢?用的是PROTEL99SE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只需要在对应层开窗就行,如果是锡板,做出来就能有镀锡!相对于焊盘一样!当你焊板时,过波峰时就能自动附上锡了!只相对于底层!

网友C:
小鸟插句话:如果不过波峰,全是贴片过回流,那么能不能在画SOLDER线的同时,在paster层上同一位置画线
这样开钢网时就可以在线上开口,过回流一样可以上锡...

要不还得板回来自己加锡

网友A:
LS你的方法是可以的,但一般需要加后锡,基本还得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