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和USCI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30):
MSP430x4xx系列的USART和USCI都有UART模式和SPI模式,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从描述的功能上看,基本一样,只是个别功能可能某种接口不具备,不知道为何要区分出这两种形式的接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USART支持UART、SPI 共2种通讯方式
USCI支持 UART、I2C、SPI 共3种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仅此区别啊?
这样的话只要USCI不是就行了,反正USART只是USCI的部分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USCI比USART成本高,uart和spi要比i2c用到的多,所以这样配置,在同等成本下整体上可以有更多的uart或s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样啊,多谢了,不厌其烦的回答问题:handshake

网友B:
赞版主一个

网友C:
我觉得这么配置有的浪费啊

网友D:
确实有点

网友E(2011-10-14):
谢谢斑竹的耐心解答,正好也解惑了我呵呵谢谢!

网友F(2013-08-08):
引用 网友A:
1# yirongfu

USART支持UART、SPI 共2种通讯方式

楼上解释的简洁的很,不过是切中正题的

网友:
其实根本木有嘛区别的。

网友:
能够正常使用就行的。

网友G(2014-02-12):
引用 网友A:
1# yirongfu

USART支持UART、SPI 共2种通讯方式

是啊,这个介绍的比较简便明了的

网友H(2014-03-26):
引用 网友A:
3# yirongfu

USCI比USART成本高,uart和spi要比i2c用到的多,所以这样配置,在同等成本下整体上可以有 ...

他们占用同样的引脚么

网友I(2015-01-22):
这个版主水平高,有耐心啊,不错,高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 yirongfu

USART支持UART、SPI 共2种通讯方式

同意楼上的,就是支持的通讯方式不一样的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3# yirongfu

USCI比USART成本高,uart和spi要比i2c用到的多,所以这样配置,在同等成本下整体上可以有 ...

永远的不知是版主吗?    谢谢斑竹的耐心解答,正好也解惑了我呵呵谢谢!

网友G:
这两者的侧重点的不一样的吧,,

网友A(2015-04-20):
引用 网友K:
永远的不知是版主吗?    谢谢斑竹的耐心解答,正好也解惑了我呵呵谢谢! ...

曾经是这里的版主,现在不是了,呵呵。

网友L:
他们的传输速率有没有不同?

网友F:
这两个主要区别还是在于所应用的其他总线的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曾经是这里的版主,现在不是了,呵呵。

向前辈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他们的传输速率有没有不同?

没区别的,主要还是看配置的波特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主要区别还是在于所应用的其他总线的不一样。

USCI功能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