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和C混合编程时寄存器的管理

楼主(2011-07-30):
一直是C是C汇编是汇编,现在如果程序采用混编,而且汇编部分涉及到个别General-Purpose Registers和RAM中的寄存器操作,又不希望汇编部分的这些寄存器被重复使用(或者说它们是全局变量)。这种情况下,编译后是否会出现C代码部分被机器编译后使用了与汇编部分使用的同一个寄存器?或者该如何操作或设置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汇编的部分应该也是一个函数吧,不能把通用寄存器设为全局变量,变量应该用RAM,这样寄存器就不会出现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汇编部分使用的RAM变量,编译器会自动识别出来,不会在C部分的编译中被使用,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参考下这个文档吧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
对我很实用

网友B:
混合变成很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眼泪哗哗的。。。

网友C:
相当实用啦

网友D:
目前还用不到

网友E:
我赛,楼主的资料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