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了,27楼 附答案。

楼主(2011-07-31):
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但是实际上V1的输出波形不是平整的方波,而是右边的有个尖峰然后下降2V,最后稳定在14V。无论是改变哪个电阻的阻值,好像都没有改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电路根本就不对,如果是实际电路,上电就冒烟。

网友B:
除非信号源是峰值24V,谷值0V。

楼主:
这个电路根本就不对,如果是实际电路,上电就冒烟。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对的。
中间的24V方波信号源是0V~24V变化。

楼主:
除非信号源是峰值24V,谷值0V。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对的。
中间的24V方波信号源是0V~24V变化。

你太厉害啦~确实是你说的,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2V压降的呢?貌似输出电平在上升到最高峰后然后又自己调整到了一个低电压,这个变化过程怎么解释呢?

楼主:
除非信号源是峰值24V,谷值0V。
引用 网友B:

你太厉害啦,能具体说说你怎么分析的吗?

楼主:
等待maychang回复、、、、、、

网友C:
我建议啊,搞电路,多动手,会有好处的,纸上谈兵不会有什么长进。
下面是我画的等效电路,不知道正确不。
图中,RL是电阻50、10K、电容、负载的总电抗。
如果参考点以Q2C极为0,那么输入信号应是0~24V。图中箭头是两种可能的导电方向。

网友D:
仿真害人啊,楼主不考虑临界导通?

楼主:
看到8楼和9楼对我很鄙视的样子:L

这个电路是mos的驱动电路,正压16V,负压-8V,电路没问题,已经在产品上用了,不过我发现每个高电平出现时都有一个尖峰,然后正压降到14V,此时负压-8V不变,我很奇怪的是那个2V去哪了,后来发现Q1的VCE是2V。

但是我始终不理解高电平从正16V到正14V的下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Q所以来求解答。

好吧,我觉得maychang版主对知识还是有所保留啊~~~~~~:lol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春阳大师,为什么说这个电路一上电就冒烟?

网友F:
那你说说临界导通发生在哪个时刻?
引用 楼主:

上电瞬间给1nf的电容充电!相当于冤仇启动!

楼主:
上电瞬间给1nf的电容充电!相当于冤仇启动!
引用 网友F:

请理性分析!

网友G:
那个NPN的三极管应该是达林顿管吧,导通时BE间的压降约是2V,所以导通时V1是14V。
那个2V的尖峰,我理解是三极管在导通之前,发射结处于反向偏置状态,由于PN结的电容效应,由反偏到正偏会有一个充电过程,也就是发射结的正偏电压有个建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射结就好像“短路”了一样,所以有那个16V的尖峰。

网友B:
这里比较奇怪的是:尖峰仅单方向可观察到,反方向没有。

网友A:
楼主帖电路中,供电电压是正负24V,16V稳压管直接并联在正电源和地之间,后果是什么……
从楼主的后续描述来看,实体电路不是楼主帖那样,那么给出你的真正电路吧。

网友H:
学习了,有见解!

楼主:
公司不允许原理图往外拷贝,所以只能用简单的器件划一下。

网友D:
三极管从导通到截止是需要时间的,截止时间一般比导通时间长,交叉的部分就是临界导通。

网友I:
这就是一个IGBT驱动电路,电路没有画清晰完整,大家都不好分析

网友J:
电路中的连线都存在分布参数,尤其是其中的分布电感在电流突变时会造成电压尖峰。如果你的上升沿比较陡峭那么示波器的探头接地夹子的分布电感都足以形成那种尖峰。

楼主:
这就是一个IGBT驱动电路,电路没有画清晰完整,大家都不好分析
引用 网友I:

还不清晰完整,是你没看明白吧~~~

网友I:
既然你都说我没有看明白,那就当我没有看明白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驱动光耦3120的原因,器件特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