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可变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可用电阻代替吗?

楼主(2011-07-31):
(无正文)

网友A:
图片请上传到21ic服务器,不要外联,看不到。

网友B:
看不到图

楼主:
图 OK了吧?

网友C:
4楼:
两支电位器用于调整输出电压。W1调整负输出,W2调整正输出。
此电路有个缺点:调整负输出电压时正输出电压也会变化,调整正输出电压时负输出电压也会变化,互相牵制。

网友A:
楼上正解,这个是78稳压器的技巧型用法,产品上别这样干了。用固定电阻,还要这个电路来干啥。

楼主:
参数一样,为什么两表读数不互为相反数呢?

另再请教一个问题,滤波电路中电感的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A:
仿真仅供参考。一般这种电源用电感滤波的很少见,拿来虑下高频干扰还成。

网友C:
7楼:
实际稳压器也是有一定误差的。7815输出电压在14.25到15.75之间都是合格的(温度0~125摄氏度)。
关于电感,8楼说得对。这两个电感在此作用很小,应该放到交流220V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