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预测题

楼主(2011-07-31):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预测题

网友:
我想下载,但是下不了,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邮箱:poorcool@sina.cn

网友A:
又拿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来,味道变了……

网友B:
LZ 没有特权下载哦!

网友C:
你不让下载,你发它做什么?

网友D:
lz大几了?

楼主:
我是自己下载过的,可以下载呀!

网友:
哎,真是的

网友E:
不能下啊,没权限

楼主: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预测题(专家预测版)
1、交流电压参数的测量
要求:用已给定的器件在CPLD实验箱(板)制作交流电压参数测试设备

基本要求:
一.用给定运放制作一放大器
      增益大于:            20dB             (10分)
      增益大于:            100KHz           (10分)
二.用CPLD实验箱(板)和已制作的放大器制作一频率计
      测量范围:            10Hz~100KHz    (25分)
      显示:(由实验箱显示) 3位              (5分)

发挥部分:
一.加大   放大器增益            至  60dB         (10分)
           带宽                  至  500KHz       (10分)
二.用给定的A/D和CPLD器件测量已给电压的幅度,信号由已制作的放大器输入。
           测量范围:            输入信号越小越好 (20分)
三.用CPLD器件存储以下值:                      (10分)

要求:必须由A/D转换后、由CPLD器件存入,若直接存以上数值,不但不得分,要倒扣10分。

2、正弦波功率输出装置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正弦波功率输出装置。二、要求 1、基本要求 ①输入为单相市电;②输出频率范围为20Hz~100Hz的交流电,输出电压有效值为36V,负载为阻性负载;③输出电压波形应尽量接近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无明显失真;④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1~2A时,输出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36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⑤具有过流保护(输出电流有效值大于3A时动作),保护时自动切断输入交流电源。2、发挥部分 ①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5~3A时,输出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36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②设计制作具有测量、显示该装置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和功率的电路,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③其它。

3、程控交流电压源
1、 基本要求(1) 单、三相电压均可独立可调,每相输出电压30-150V程控连续可调,步进1V;(2) 输出频率200-800Hz程控连续可调,步进1Hz;(3) 每相输出功率不小于10W;(4) 输出电压精度:±0.5V,输出频率精度:±1Hz;(5) 波形失真度:<1%;(6) 显示电压、频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7) 通讯方式自选。2、 发挥部分(1) 三相交流程控电压源输出电压范围:5V-180V;(2) 三相交流程控电压源每相输出功率:不小于20W;(3) 三相交流程控电压源输出电压精度:±0.1V;(4) 其它。- -------------------------------------------------------------设计并制作小型数控交流电流源,输入交流200~240V,50Hz,输出智能搬运小车
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能自动搬运货物的智能电动车,其工作示意图如下。图中,左边为停车区、货物存储区A 和货物存储区B,并有两个对应的射灯光源;距右边线30 cm 处共放置3 片白色或黑色的薄铁片,铁片之间的距离大于20cm。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智能车从起跑线出发(车体不得超过起跑线),在无障碍物的情况下,可寻找并搬取铁片,按照不同颜色分送不同存储区,即在光源A 的引导下将黑色铁片搬运到货物存储区A 存放,或在光源B 的引导下将白色铁片搬运到存储区B 存放(装载方式不限制)。
(2) 智能车能准确找到铁片的位置。
2、提高部分(1) 搬运铁片的过程中,一次只允许搬运1 片,且必须搬运到存储区域内。(2) 要求智能车在8 分钟之内能取走全部铁片,并能返回车库,否则就地停车。(3) 智能车检测到铁片时能发出声光信息,并实时显示铁片数目。
(4) 距右边线90cm 处设有障碍线,线上任意位置放有两个障碍物,在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完成基本要求(1)、(2)中的相关操作,且不得与障碍物碰撞。
(5) 停车后,能准确显示智能车全程行驶的时间,显示误差的绝对值应小于10 秒。(6) 其它。
三、说明 1、 测试时共放置3 片铁片,每片的厚度为<=2.0mm,面积为2cm×2cm,黑、白铁片的比例任意给定、初始位置任意给定。2、 两个障碍物的大小分别为24cm×6cm×12cm 和12cm×6cm×12cm,建议用白纸包砖代替。3、示意图中所有粗黑线段宽度均为5 cm,制作时可以涂墨或粘黑色胶带。图中的虚线和尺寸标注线不要绘制在白纸上。4、 智能车允许用玩具车改装,但不能由人工遥控。
5、 光源A、B 均采用40W-60W 射灯,其底部距地面10cm 左右,摆放位置如图所示,测试前,射灯的照射方向允许微调。
四、评分标准

4、智能搬运小车

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能自动搬运货物的智能电动车,其工作示意图如下。图中,左边为停车区、货物存储区A 和货物存储区B,并有两个对应的射灯光源;距右边线30 cm 处共放置3 片白色或黑色的薄铁片,铁片之间的距离大于20cm。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智能车从起跑线出发(车体不得超过起跑线),在无障碍物的情况下,可寻找并搬取铁片,按照不同颜色分送不同存储区,即在光源A 的引导下将黑色铁片搬运到货物存储区A 存放,或在光源B 的引导下将白色铁片搬运到存储区B 存放(装载方式不限制)。
(2) 智能车能准确找到铁片的位置。
2、提高部分(1) 搬运铁片的过程中,一次只允许搬运1 片,且必须搬运到存储区域内。(2) 要求智能车在8 分钟之内能取走全部铁片,并能返回车库,否则就地停车。(3) 智能车检测到铁片时能发出声光信息,并实时显示铁片数目。
(4) 距右边线90cm 处设有障碍线,线上任意位置放有两个障碍物,在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完成基本要求(1)、(2)中的相关操作,且不得与障碍物碰撞。
(5) 停车后,能准确显示智能车全程行驶的时间,显示误差的绝对值应小于10 秒。(6) 其它。
三、说明 1、 测试时共放置3 片铁片,每片的厚度为<=2.0mm,面积为2cm×2cm,黑、白铁片的比例任意给定、初始位置任意给定。2、 两个障碍物的大小分别为24cm×6cm×12cm 和12cm×6cm×12cm,建议用白纸包砖代替。3、示意图中所有粗黑线段宽度均为5 cm,制作时可以涂墨或粘黑色胶带。图中的虚线和尺寸标注线不要绘制在白纸上。4、 智能车允许用玩具车改装,但不能由人工遥控。
5、 光源A、B 均采用40W-60W 射灯,其底部距地面10cm 左右,摆放位置如图所示,测试前,射灯的照射方向允许微调。
四、评分标准

5、电信号测量仪

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字显示的多功能电信号测量仪。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频率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频率:0.1Hz~64KHz,测量误差≤0.1%。
(2)幅值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幅度(峰值): 0.1V~5V;测量误差≤0.1%。
(3)采用LED或LCD显示十进制数字,可同时显示幅值和频率。
2、提高部分
频率和幅值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
(1)扩展频率测量范围为0.1Hz~4GHz,测量误差≤0.1%
(2)扩展幅值(峰值)测量范围为0.1V~10V,测量误差≤0.1%
(3)测量误差降低为0.05%。
(4)实现6路信号测量。
(5)具有校正功能,可带键盘进行频率和幅值的校正。
三、评分标准

6、DC-DC 稳压电源

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在输入直流电压变化范围+7V~+12V 的条件下 :
(1)第1 路输出
a. 输出电压:+5V/DC,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
b. 最大输出电流:1A。
c. 电压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变化范围+7V~+12V,满载)。
d. 负载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为+9V,负载电流变化范围0.1A~1A)。
e. 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输出电压的0.5%(满载时)。
(2)第2 路输出
a. 输出电压:+15V/DC。
b. 最大输出电流:1A。
c. 电压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变化范围+7V~+12V,满载)。
d. 负载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为+9V,负载电流变化范围0.1A~1A)。
e. 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输出电压的0.5%(满载时)。
(3)电路效率大于70%(满载时)。
(4)有指示功能

2、发挥部分
(1)第2 路输出
a. 输出电压:+9V~+15V/DC,连续可调。
b. 最大输出电流:1A。
c. 电压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变化范围+7V~+12V,满载)。
d. 负载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为+9V,负载电流变化范围0.1A~1A)。
e.电路效率大于85%,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输出电压的0.2%。
(2)增加输出过载(大于1.2A)、输入过压(大于+13V)、欠压(小于+6V)保护功能,并报警指示。
(3)有数字指示功能,设计并制作一个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测量电路,并能实时显示测量值,要求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
(4)设计并制作一个电子负载,用于测试上述电源的负载调整率,电子负载恒定电流可设定的范围为0.1A~1.2A,设定值能以0.1A 步进。
(5)其它。
三、说明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测量电路单独供电,计算电路效率时不考虑该测量电路所消耗的功率。

四、评分标准

7、手持数字示波器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手持数字示波器。示意图如下: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示波器为电池供电,便于携带。
(2)示波器的屏幕能显示输入信号的曲线及相关的参数。键盘能进行相关参数的调节。屏幕的水平刻度为10Div,垂直刻度为8Div。
(3)触发方式:自动。触发边沿:上升。
(4)信号电压范围:+/-50V。最高实时取样率:1M点/秒,精度8Bit。
(5)模拟频带宽度: 0~1MHz。
(6)输入阻抗:1MΩ。耦合方式:DC/AC,
2、发挥部分
(1)示波器显示的曲线可以进行水平、垂直的移动。
(2)垂直灵敏度:100mV/Div~ 5V/Div(按1-2-5 方式递进)。
(3)水平时基范围: 5μs/Div - 50mS/Div (按1-2-5 方式递进)。
(4)增加示波器与PC机的接口,可以把采集的数据上传到PC机,并显示。
三、评分标准

8、程控音频OCL功率放大器(D题)
        任务
        设计一个功率可程控、有输出功率显示的OCL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后级OCL功率放大部分用分立元件制作,供电电源为±15V,输入信号电压幅度为(10~1000)mVrms,负载为为8欧电阻。其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

        要求
        1 基本要求
        用仿真软件对电路进行验证,使其满足以下要求:
        失真度≤3%时,输出功率P0≥7.5W;
        频率响应为(20~22000)Hz;
        在信号源的幅度和频率固定为某一值时,可以设置输出功率,并实时测量、显示输出功率,显示的输出功率(Ps)与设定功率(Pg)的相对误差;
        2 发挥部分
        制作一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的实物,使其完成以下功能:
        失真度≤10%时,输出功率P0≥6W;
        频率响应为(30~10000)Hz;
        在输入端交流短路接地时,输出端交流信号≤20mVpp;
        在信号源的幅度和频率固定为某一值时,可以设置输出功率,并实时测量、显示输出功率。
        说明
        1.设计报告必须包括建模仿真结果,发挥部分可以选作。
        2.因为有的竞赛题目不易进行建模仿真,参赛者可以针对两道不同题目分别进行建模仿真与实物制作,评分时,仿真结果与实物制作各自的得分相加,作为参赛者的最后总分。此时,只需要提交针对仿真结果的设计报告。

9、程控高增益选频放大器设计
一、任务
1.设计一个程控高增益选频放大器。
2.自制一个幅度按指数规律衰减的正弦波信号源。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增益:80dB~100dB程控,调整步长:6dB
(2)中心频率调整范围:1.3KHz~3.1 KHz
(3)中心频率调整步长:不大于50Hz
(4)通频带宽度:不大于100 Hz
(5)增益与中心频率程控方法:键盘输入增益(dB)与中心频率(Hz),同时显示之。
2.发挥部分
(1)增益:有较大改进(大于10dB)
(2)中心频率调整步长:1Hz
(3)自制信号源——衰减正弦波如下图所示:

正弦波频率1KHz~4 KHz可调;调整步长1Hz;初始相位为零;幅度按指数规律衰减;手动触发一次发出一个衰减正弦波;衰减到初始幅度的10%需延续时间100ms~1000 ms。
(4)注意电磁兼容。
(5)其它。
三、评分标准

楼主:
由于对这个网页不熟悉,所以有什么权限。现在12楼的可以下了。

网友F:
这题出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哈哈。。。要是微博我就转了!。。。。哥哥帮忙看下我刚发的帖子吧!

网友H:
5、电信号测量仪
  频率和幅值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
(1)扩展频率测量范围为0.1Hz~4GHz,测量误差≤0.1%
(2)扩展幅值(峰值)测量范围为0.1V~10V,测量误差≤0.1%
(3)测量误差降低为0.05%。

  “ 4GHZ ,测量误差≤0.1%,甚至0.05% !!!!!!!!!!!!!!”

  这大概是大学老师出的题吧,目前的地球人能做出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我想下载,但是下不了.

网友J:
看了大赛题目后很心虚啊,自己主要就是学了下51单片机,明显的大方向就错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春阳大哥一针见血。各种考试预测已经够夸张了,现在连这么权威的比赛都搞什么预测题,出预测题的专家真是闲的蛋疼。这样一来我们学生创造性怎么激发呢?

网友L:
看这出题的水平就知道绝对不会是真题来的

网友M:
谢谢12楼的兄弟

网友N:
my  god ,专家预测,让人无法相信

网友O:
我晕,电风扇都没有用上,预测的是不是!!

网友P:
我帮你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