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位器与电压 电压差方面问题!!

楼主(2011-07-31):
请问 数字电位器承受的是电压,还是电压差,说明上说如果测试参考0V条件下,极限电压是10V左右,那么测试条件如果换成100V的话,是不是极限就为110V了??

网友A:
指端口对地的电压,当然也可以称为电压差。

网友B:
请问 数字电位器承受的是电压,还是电压差,说明上说如果测试参考0V条件下,极限电压是10V左右,那么测试条件如果换成100V的话,是不是极限就为110V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enovo/Applicatio ...
引用 楼主:

两个脚的电压差,如果太大,则就OVER了.

楼主:
现在电压差是一定的,就是10V;关键是两端的电位是不是可以变化,如两端分别为0和10V是可以的,但如果换成100和110V是不是就不一定了?
没有回答对 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
数字电位器是需要电源供电的,类似于模拟开关。两端电压对地100V和110V,一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