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发射扩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31):
我现在用51单片机去控制KT0803L FM调频发射芯片,是用IIC总线控制的,非常方便,也很精确,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IC输出直接接天线,距离差不多只有20米的样子,太近了,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功放电路,我想把距离扩远点,最好在1,2百米的样子,甚至更远,但因为要做得体积比较小,不能用太大的器件,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和现有的方案。供电可以使用3V--9V的方式来进行。

网友A:
用晶体管做功放即可,电路可参照调频话筒的输出级,但注意FM频段不可以输出过大功率,在国内,这个频段是管理比较严格的,特别是你传输的内容那个什么的话。

楼主:
呵呵,可否推荐一款典型的容易成功的晶体管功放电路,最好是不用电感线圈的,直接用贴片元件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A:
电感是必须用的,否则性能无法满足。

楼主:
那应该可以用贴片电感吧,线绕的太容易跑频了。

网友B(2011-09-14):
我也有几片kt0803l,能否提供编程上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贴片电感就有绕线的。

网友C:
楼主搞定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