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程问题,高手解答

楼主(2011-07-31):
我看了几天的stm32的书,发现写程序有的用固件库写,而有的又直接写寄存器,我想问哪种方法好点,更适合以后深入学习!!!

网友A:
如果想深入的明白这里面的具体过程,可以用直接写寄存器

网友B:
如果想快速入手 那么就用库写程序   要是不想那么激进  想基础扎实点 可以考虑 从寄存器入手

楼主:
哦,那综合起来哪种方法好一点

网友C:
当然是 各有各的好处。直接用寄存器“写的程序”效率高,用库“写程序”效率高。其实我觉得更要紧的是通用性和可读性,无疑如果是团队开发的话用库写的程序通用性和可读性要高很多。

网友C:
还有一点,网上所能找到大部分学习笔记什么的都是用库的。貌似正点原子的板子例程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但也有使用库的版本。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想直接从操作寄存器起步可能最终会让你想放弃,因为STM32的寄存器比起51要复杂上几十倍。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库开始入门好一点,能比较快见到成效,对于后面的学习也是一种激励。至于熟练掌握之后再选择哪种操作方法,就看你的需要了。当然有一点,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入门,对芯片的架构、时钟系统等等都要先有个大体上的了解。

网友D:
高手来了,先用库吧,深入用寄存器

网友E:
哦,那综合起来哪种方法好一点
引用 楼主:

那种方法都好!你要选择的是适合你的那一个,作为初学者,建议你先用库;如果你想深入研究,不急于出成果,也可以先从寄存器操作学起。

网友F(2011-10-15):
初学者,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