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个特别问题——

楼主(2011-07-31):
早年我请人写的一个遥控编码与解码两个程序,对于解码程序来说,用到市面上的高频接收模块时,模块里的LM358的第2与第3脚必须从电路板上焊开而后交叉焊接回电路才能使用,请问大家:他写的编码程序与大众化有什么差别非得如此接法?找不到写程序的本人了,请大家指教!谢谢先了!

网友A:
不管接收电路怎么接(能用),RF接收程序都这样写。
358的2、3脚是输入。 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B:
这是信号的相位问题。

网友C:
这说明当时的原理图和PCB图弄错了,搞的必须手工调整过来,修改一下PCB图纸,下次就不要手工折腾了.

网友D:
这说明当时的原理图和PCB图弄错了,搞的必须手工调整过来,修改一下PCB图纸,下次就不要手工折腾了.
引用 网友C:

LZ都说解码部分是市场上买的了,就把源程序里判断高低电平改下就行了

网友E:
不管接收电路怎么接(能用),RF接收程序都这样写。
358的2、3脚是输入。 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引用 网友A:
RF接收程序都这怎样写?

网友F:
把2,3脚对调能完全解决问题吗? 不是差分输入,把2,3脚对调以后,正反馈就变成了负反馈,电路结构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把2,3脚对调,在接收模块的输出端接一个反相器,用这个程序能不能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