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S1302的到底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呢?

楼主(2011-07-31):
AC, pd

RT:请问下各位,DS1302的到底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呢?

从这个图上看貌似是上升沿读取;

但是从这个图上看貌似又是从下降沿读取

上图都是官方的PDF上截取的,在网上看到写的程序有上升的,也有下降的,所以在此想请教下大家们,读单字节到底要怎么操作呢?
谢谢

网友A:
搞不清楚就去看数据手册里的文字描述,上面图里看出来是上升沿送数,下降沿读取。不过数据手册的图有错的时候,还是看文字描述妥当。至于人家写的,当单片机速度慢的时候,沿写错了一样可以通讯,不过这样的设计跟动车信号灯没啥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非常赞同NE5532兄说的,最好仔细看datasheet,不能只看现象,因为现象中藏着很多隐患,光听别人说,很难做到准确,很难做出可靠的产品。

网友C:
这两个图并不矛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矛盾么?
都是读,上面的是上升沿,下面的是下降沿啊。

网友D:
做标记,期待解答!:D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矛盾么?
都是读,上面的是上升沿,下面的是下降沿啊。
引用 楼主:

你找个尺子靠着看呢,两个图是一样的。

网友E:
在上升沿写完第8位后,释放总线,紧接着在下降沿读取数据位

网友F:
就是在上升沿的时候写入数据,在写完8位数据后在时钟的下降沿读取数据

网友G:
lz,看看文字描述再分析,光看图看不出太多信息的

网友G:
同意9楼

网友H:
你只需要抓住一点:
在SCLK为高电平时,DATA线是不能变化的;在SCLK为低电平时,DATA线是可以变化的;所以,写数据的时候,先关数据,再给SCLK上升沿;读数据时,在SCLK下降沿之前读;
写命令和读数据之间的衔接问题,在这时序上看得不是很明白,需要结合文字描述甚至实验尝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终于搞懂了:handshake:handshake

楼主:
你只需要抓住一点:
在SCLK为高电平时,DATA线是不能变化的;在SCLK为低电平时,DATA线是可以变化的;所以,写数据的时候,先关数据,再给SCLK上升沿;读数据时,在SCLK下降沿之前读;
写命令和读数据之间的衔接问题,在这时序上 ...
引用 网友H:

再请问下
——“在SCLK为高电平时,DATA线是不能变化的;在SCLK为低电平时,DATA线是可以变化的;”——
这句话是出自哪里的呢?datasheet怎么没有看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