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轮小车已焊好,31-35楼问题汇总。

楼主(2011-07-31):
昨天收到小车的全部套件,花一晚上时间焊接差不多了,请高手帮我看看焊接的是否有问题。其中D7-D14没有焊,不知道是直接焊到正面PCB上还是背面。

这个我直接焊了个母座,ISP或者遥控部分可以直接插上去就行了。

我的工作间一角,这个小车就是从这里造出来的。

焊接检测元件的M8晶体管测试仪,非常方便。

这个应当没有焊反吧?

这个比较难焊些,还不知道有没有虚焊呢。

网友A:
沙发,恭喜楼主完工啊!

楼主:
后面最难搞的是程序哟,先搞个现成的写进去检验下硬件再说。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小子焊的真不赖!遥控版小车的图有吗?

楼主:
呵呵,好歹摸烙铁10几年了呀,你要什么图?是PCB还是SCH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图,是你装好遥控版小车拍的照片。

楼主:
我的只能说组装了80%,还有接插件的什么都没有装,焊接对我来说比较简单,后面的组装和程序对我很难啊,也还在慢慢摸索中。

网友C:
:dizzy:看到你的工作台好生羡慕   我的东西也都收到了除了羞羞答答的小S。不过还没动手,╮(╯▽╰)╭,没工具,今天下午进行第一次元器件采购,说实话我这个假期才开始学的电子,手头只有开发板和万用表,都需要买点啥??  我胡乱选了几样淘宝购物车的东西就二百多块钱了……   关键是不知道需要买什么东西  大虾给点意见啊

网友D:
呵呵!

焊的不错,到底是十几年的电工功力了。

请帮个忙,修改一下,作为网友焊接时的标准样板。

网友D:
改动1:

请在此焊8芯单排插针,方便用杜邦插头连接。

网友D:
改动2:

请在此焊2芯 2510插座,方向和旁边的P6电机插座一致。

注意:
电源开关S1 和 电源插座P9 之间距离略为有点紧,请将两个零件插入后一起焊。

网友D:
电气安装要点简单说明:
1. 先将所有零件分类清点标注,不要拿上一个就装一个,以免搞错。
2. 原理图请参照第七稿,零件R19按照SCH图中改为4.7K,C的,C11改为2.2n,C6,C19不装。
3. 10n贴片电容 外封装表面涂黑,以示和 100n贴片电容(外封装原色)之区别。
4. ENC-03只装X1,  X2不装(备用功能,供扩展高级功能时使用)。
5. 零件安装次序,先装贴片元件后装分列元件,先装低矮的元件后装高大的元件,ENC-03和MMA7361最后装。
6. 电源开关S1 和 电源插座P9 之间距离略为有点紧,请将两个零件插入后一起焊。
7. 光电发射接收对管H42B6暂时不装,等总装完成后需核对和编码盘的相对位置,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切记!
8. 《智能小车》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管 接收管暂时不装,等总装完成后需校对相对位置,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切记!
9. 顶上两块小板请先不要掰开,连在主板上就能直接做实验,下部的底板需掰开,等主板元器件全部焊好后,插入底板相应长槽中,校正垂直后焊牢,电气装配既暂时告一段落。
10. 附了不少备用零件,供实验时替换使用,详细规格请见元器件清单。

《智能小车》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接收对管的安装
1. 请先装好万向轮。
2. 将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管(白色透明) 和 接收管(黑色),套上一段随机附带的黑色热缩套管,加热收缩后,仅露出头部大半个半圆,放在边上备用。
3. 将《智能小车》平放在桌子上。
4. 底部两对红外接收对管的安装:
   观察安装底板下边缘和桌面的距离,将红外发射管 和 红外接收管 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上,其头部离桌面约3-5mm,判且两个管子保持一定的夹角(使于反射光的接受),等今后电气调试完工后,可在上面打些热熔胶固定。
5. 侧面两对红外接收对管的安装:
   由于PCB板两侧面较小,远离车轮水平线,故安装时尽量将引脚拉长,装在最靠近外边,以保证有较大的检测距离,将红外发射管 和 红外接收管 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焊上即可,如显其头部还不够靠边,可将红外发射管 和 红外接收管 弯脚加焊一段硬引线后再焊上,且两个管子保持一定的夹角(使于反射光的接受),等今后电气调试完工后,可在上面打些热熔胶固定。

.

网友D:
其中D7-D14 焊正面和反面都没关系,一般焊正面,请按照 12楼所述焊接,焊好后别忘了上图,谢谢!

网友D:
《自平衡两轮小车》元器件、金工零件、标准件 发货清单:   2011-06-28

Comment             Pattern     Quantity  Components
------------------------------------------------------------------------------
10n                 6-0805           3    C16, C17, C18                贴片电容
100n                6-0805           2    C4, C10                      贴片电容

22n                 RAD-0.2A         2    C2, C11                      独石电容
100n                RAD-0.2A        11    C1, C5, C22, C24, C25, C26   瓷片电容
                                           C28, C36, C37, C38, C39
100n                RAD-0.2A         3    C7, C20, C41                 独石电容
220n                RAD-0.2A         2    C3, C15                      独石电容
470n                RAD-0.2A         2    C29, C33                     独石电容

10u                 CAPR-0.1        13    C6, C9, C12, C13, C14, C19   电解电容
                                           C23,C30,C31,C32,C34,C35,C40
100u                CAPR-0.1         2    C8, C21                      电解电容
470u                CAPR-0.2         1    C27                          电解电容

220                 AXIAL-0.3        2    R27, R41                     电阻
2K2                 AXIAL-0.3        4    R9, R10, R22, R25            电阻
4K7                 AXIAL-0.3        2    R28, R34                     电阻
10K                 AXIAL-0.3       10    R1, R2, R3, R5, R6, R12, R16 电阻
                                           R19, R20, R21
20K                 AXIAL-0.3        6    R26, R29, R33, R35, R36, R40 电阻
33K                 AXIAL-0.3        2    R31, R38                     电阻
47K                 AXIAL-0.3        4    R7, R8, R23, R24             电阻
100K                AXIAL-0.3        4    R4, R11, R17, R18            电阻
120K                AXIAL-0.3        2    R32, R39                     电阻
240K                AXIAL-0.3        2    R30, R37                     电阻

10K                 VR5A             7    R13,R14,R15,R42,R43,R44,R45  微调电阻

10uH                AXIAL-0.4        2    L1, L2                       电感

H42B6               H42B6            2    D3, D4                       光电发射接收对管
4007                DO-41            1    D5                           1A 整流管
LED                 CAPR-0.1         1    D6                           红色 LED

2510-2插座          HDR1X2           3    P5, P6, P9                   接插件, 2-Pin
SIP-3               HDR1X3           1    P11               接插件, 3-Pin, 40-Pin 1根半
SIP-4               HDR1X4           1    P10               接插件, 4-Pin     /
SIP-5               HDR1X5           1    P4                接插件, 5-Pin     /
SIP-6               HDR1X6           2    P2, P3            接插件, 6-Pin     /
SIP-8               HDR1X8           3    P1, P7,P12       接插件, 8-Pin     /
PH3                 HDR1X2           1    P13               接插件, 2-Pin(智能小车专用)
PH4                 HDR1X2           1    P14               接插件, 2-Pin(智能小车专用)
ISP-TTL             HDR1X4           1    P15               接插件, 4-Pin(智能小车专用)
RS232               HDR1X3           1    P16               接插件, 3-Pin(智能小车专用)

SIP-10X2            HDR2X10          1    P8                       接插件, 双排2X10-Pin

LM1117-3V3          SOT223           1    D2                           三端稳压器, 贴片
78M05               TO-252           1    D1                           三端稳压器, 贴片
LM358N              626-05           1    U5                           IC, 直插
LM324N              DIP14            2    U1, U2                       IC, 直插
L293D               DIP-16           1    U4                           IC, 直插
SH88F2051           DIP-20           1    U6                           2051单片机, 直插
MMA7361             LGA-14           1    U3                           加速度传感器,贴片
ENC-03              ENC-03           1    X1                           陀螺仪, 贴片
ENC-03              ENC-03(选购件)    1    X2                           备用

SW-DPDT             DPDT-6           1    S1                           按钮开关

DIP-8               DIP-8            1    U5                           IC插座
DIP-14              DIP-14           2    U1, U2                       IC插座
DIP-16              DIP-16           1    U4                           IC插座
DIP-20              DIP-20           1    U6                           IC插座

PCB板               5拼板             1
减速电机            双出轴             2
标准车轮            直径65             2
编码盘              直径23             2
电池盒               8节5#电池         1
铜柱                79mm(带孔)        2
铜柱                79mm(带偏孔)      1                       和(14+6mm)铜柱组合使用
铜柱                14+6mm            1
螺钉                M3X6              4                       固定PCB底板专用
螺钉                M3X8              4                       固定电机,小球或万向轮专用
螺钉                M3X10             2                       固定电池专用
螺钉                M3X25             4                       固定电机专用
螺母                M3                2                       固定小球或万向轮专用
实心钢球            30mm              1
磁铁                6mm强磁           1
排线                16X200mm          1
2510-2插头          HDR1X2            3    P5, P6, P9         接电机、电源, 2-Pin
2510焊片                              6
杜邦插头(6P)       SIP-6             2
杜邦插头(5P)       SIP-5             1
杜邦插头(1P)       SIP-1             9
杜邦焊片                             26
短路插(2P)        SIP-2             6
铁质饮料罐                            1                                  自备

赠送下列备用实验件:
2n2                 RAD-0.2A         2
100n                RAD-0.2A         2
1u                  CAPR-0.1         2
2u2                 CAPR-0.1         2
4u7                 CAPR-0.1         2
22u                 CAPR-0.1         2
47u                 CAPR-0.1         2

2K2                 AXIAL-0.3        2
4K7                 AXIAL-0.3        2
10K                 AXIAL-0.3        2
20K                 AXIAL-0.3        2
33K                 AXIAL-0.3        2
47K                 AXIAL-0.3        2
100K                AXIAL-0.3        2
120K                AXIAL-0.3        2
240K                AXIAL-0.3        2

注:在原小车的基础上,车顶上加个了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这个确实很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遥控版智能小车扩充套件〉除包含二姨家的〈自平衡两轮小车DIY〉套件全部零件之外,增加了下列发货清单:   2011-07-28

Comment             Pattern     Quantity  Components
------------------------------------------------------------------------------
10u                 CAPR-0.1         1    C42                                电解电容
100n                RAD-0.2A         1    C43                                独石电容
220                 AXIAL-0.3        3    R46, R49, R51                      电阻
4K7                 AXIAL-0.3        7    R47, R48, R50, R52, R53, R54, R56  电阻
1K                  AXIAL-0.3        1    R55                                电阻
LED                 CAPR-0.1         4    D7, D9, D11, D13                   红外 LED(白色透明)
Photo               CAPR-0.1         4    D8, D10, D12, D14                  红外接收管(黑色)
4148                DO-41            1    D15                                二极管
5401                TO-92_variant    1    D16                                PNP三极管
5551                TO-92_variant    1    D17                                NPN三极管
杜邦插头(8P)       SIP-8             1
杜邦插头(2P)       SIP-2             2
杜邦焊片                                  12
4芯插座(母)                             1                                         配合无线接收模块使用
万向轮              高22mm           1
3mm热缩套管          80mm            1
无线遥控发射器       433MHz或315MHz   1
无线接收模块         433MHz或315MHz   1
注:在当通用型智能小车玩耍时,顶部加装一个万向轮,将《两轮自平衡小车》演变成了《三轮智能车》,底下左右各增加了1对光电传感器,两个侧面各增加了1对光电传感器,共计4对光电传感器,可组成如避障,循迹,走迷宫等功能,附带无线遥控功能,赠送RS232C至TTL电平接口转换器,可直接连PC机下载程序,其他功能需自行添加。
今后当两轮小车玩耍时,可改为《带遥控的自平衡两轮小车》。

楼主:
呵呵!

焊的不错,到底是十几年的电工功力了。

请帮个忙,修改一下,作为网友焊接时的标准样板。
引用 网友D:
多谢123JJ指点,作为标准样板谈不上。至于您指出的P12我是嫌此处用杜邦插头怕接触不好才直接焊死的,最后再用热熔胶封死。不知封死后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至于P9当时就是不好放进去才选用普通插针,我在旁边用记号笔有标注过,我改正下就是了。

楼主:
8# mubei 我也是从小就喜欢电子,所以经常会收集一些电路板之类的放家里以备拆零件用。学电子要比玩航模、摄影花钱少多了,且起步门槛很低。基本上有电脑、电烙铁(条件好点可以入成品焊台或者自己DIY白光)、万用表(最好指针和数字各一,一般的用用不要求高配置200以下足够了)、热风枪(200左右就行,拆焊原件、吹热缩管用)、常用的十字一字改锥(淘宝有那种2-30左右套装的,以后需要什么再买,不要求一次购齐)、手术刀或者裁纸刀、尖嘴钳、钢丝钳、斜口钳、水口钳(剪电子元件引脚用,我就是用指甲刀剪的)、手电钻(钻头一般常用的1mm-12mm,需要什么样的再在本地买),再条件好点可以入手电磨之类的。电子原件一般就是找废旧电路板拆(没有到废旧收购站去转转,找他们买一般是10元一斤,经常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文笔不行,字打了不少比较乱,慢慢看,有什么不明白的说出来大家再来帮你。

网友E:
焊接得不错,拍照的也不错!希望LZ尽快完工,上视频!:)

网友C:
8# mubei  我也是从小就喜欢电子,所以经常会收集一些电路板之类的放家里以备拆零件用。学电子要比玩航模、摄影花钱少多了,且起步门槛很低。基本上有电脑、电烙铁(条件好点可以入成品焊台或者自己DIY白光)、万用 ...
引用 楼主:

我手头刚买了一个胜利的三位半数字表,还有常用螺丝刀小钳子啥的。本来打算买个黄花的905c外热式可调温烙铁,反正要买热风枪倒不如买个烙铁和热风枪两用的焊台,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麻烦能帮忙给我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吗??? 电磨买这个可以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47664   安装个小的钻头就可以钻pcb了吧???  还有就是去废品回收站买什么样的电路板回来比较好 ,我不知道那样的算是宝贝 ⊙ o ⊙ )啊!

网友F:
楼主相机也了得,拍的如此清晰!赞!

网友B:
回复 网友D:

C6,C19已经装上去了,需要拆下来吗?

网友D:
电路设计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固定格式的,可随意更改,软硬件结合,加了硬件滤波,软件就不用加了~~~

加上就不用拆了,等调试时感觉不妥,可换容量小一些的电容或不装。

网友G:
主板应该旋转180度后再和底板相连  以使底板和主板的红外对管在同一侧

网友H:
:L看了第一页拆了.看了第二页不用拆!!难为人啊...我是按清单安装器件的...没列的都没有装上.

网友H:
:Q我按 Two car.txt安装了器件,,现在看了一下,又不一样...以后补更改单吧.我现在要一个个的核对过去,看是否有漏 !

网友D:
主板应该旋转180度后再和底板相连  以使底板和主板的红外对管在同一侧
引用 网友G:

底板的红外对管针对地面检测用的,主要用于循迹等功能。

主板的红外对管针对两侧面检测用的,主要用于循迹,走迷宫等功能。

网友H:
对于 Two car(2).rar 器件清单:补:C41,R41, R42,R43,R44,R45 D5,D6,P12

网友H:
我没有器件: 100n 独石电容,装于C41,有备用的104*1,222*2, 可以用这两个替吗?

网友D:
元器件清单以《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第七稿为准,请自行下载打印,网上清单转贴多次,难免会漏点什么~~~

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protel 99SE 格式
原理图:

PCB图:

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AD09 格式
原理图:

PCB图:

网友D:
我没有器件: 100n 独石电容,装于C41,有备用的104*1,222*2, 可以用这两个替吗?
引用 网友H:

可用备用的104*1代替。

楼主:
大部分引用123JJ大侠的,我只是将问题稍微集中整理下,如因涉及版权请提醒我删除。(跟新至35楼)
电气安装要点简单说明:
1. 先将所有零件分类清点标注,不要拿上一个就装一个,以免搞错。
2. 原理图请参照第七稿,零件R19按照SCH图中改为4.7K,C的,C11改为2.2n,C6,C19不装。
3. 10n贴片电容 外封装表面涂黑,以示和 100n贴片电容(外封装原色)之区别。
4. ENC-03只装X1,  X2不装(备用功能,供扩展高级功能时使用)。
5. 零件安装次序,先装贴片元件后装分列元件,先装低矮的元件后装高大的元件,ENC-03和MMA7361最后装。
6. 电源开关S1 和 电源插座P9 之间距离略为有点紧,请将两个零件插入后一起焊。
7. 光电发射接收对管H42B6暂时不装,等总装完成后需核对和编码盘的相对位置,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切记!
8. 《智能小车》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管 接收管暂时不装,等总装完成后需校对相对位置,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切记!
9. 顶上两块小板请先不要掰开,连在主板上就能直接做实验,下部的底板需掰开,等主板元器件全部焊好后,插入底板相应长槽中,校正垂直后焊牢,电气装配既暂时告一段落。
10. 附了不少备用零件,供实验时替换使用,详细规格请见元器件清单。

《智能小车》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接收对管的安装
1. 请先装好万向轮。
2. 将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管(白色透明) 和 接收管(黑色),套上一段随机附带的黑色热缩套管,加热收缩后,仅露出头部大半个半圆,放在边上备用。
3. 将《智能小车》平放在桌子上。
4. 底部两对红外接收对管的安装:
   观察安装底板下边缘和桌面的距离,将红外发射管 和 红外接收管 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再补焊上,其头部离桌面约3-5mm,判且两个管子保持一定的夹角(使于反射光的接受),等今后电气调试完工后,可在上面打些热熔胶固定。
5. 侧面两对红外接收对管的安装:
   由于PCB板两侧面较小,远离车轮水平线,故安装时尽量将引脚拉长,装在最靠近外边,以保证有较大的检测距离,将红外发射管 和 红外接收管 弯脚成90度成卧式后焊上即可,如显其头部还不够靠边,可将红外发射管 和 红外接收管 弯脚加焊一段硬引线后再焊上,且两个管子保持一定的夹角(使于反射光的接受),等今后电气调试完工后,可在上面打些热熔胶固定。
问:C6,C19已经装上去了,需要拆下来吗?
答:电路设计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固定格式的,可随意更改,软硬件结合,加了硬     件滤波,软件就不用加了~~~
加上就不用拆了,等调试时感觉不妥,可换容量小一些的电容或不装。
问:我没有器件: 100n 独石电容,装于C41,有备用的104*1,222*2, 可以用这两个替吗?
答:可用备用的104*1代替。
问:通讯连接中,打开 小车 的电源开关。
答:本例讲述的是自制《中颖JTAG下载线》下载程序,如使用S-Lab,也可ISP下载,理论上可用S-Lab供电,实际上易死机,原因是小车的未知负载太多了,影响正常通讯。
另:如第一次不能正常下载,请将SH88F2051/SH88F4051的RESET引脚对GND短接,烧写一次后,将P4.0设置为通用I/O口后,断开RESET引脚,也能正常下载了。
问:选择P4.0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答:在《自平衡两轮小车+智能小车DIY》中,P4.0是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所以需设置成I/O方式。
问:我用小S ,一直“通讯连接.....通讯连接超时”什么问题呢
答:可能单片机没连上,请重点检查单片机的串口线是否连接正确,单片机供电电压是否有。也有可能将小S的JTAG仿真接口连上,运行ISP51程序,结果OUT了。试一试在通信过程中给reset脚一个高电平,看行不。类似STC烧写软件办法
问:电机加12v电源行吗?我看电机的数据是6v啊?还有能说一下电机的参数吗?
答:该减速电机在 4.5V供电时,空载转速约90转/分, 在 9V供电时,空载转速约180转/分, 由于设计时主要考虑用5号电池供电,普通碱性电池 8节串联为 12V,  但如用镍镉电池 8节串联,电压只有 9.6V, 偏低,而驱动芯片 L293D以偏老,压降历害,在设计时要考虑有 2.5V左右的压降损耗,因此,小车实际电机最大工作电压为 7-9.5V左右,完全能正常工作,当然,想让电机工作电压再降低一点,只要调小PWM脉冲输出即可。在用外接稳压电源供电调试时,建议先用 9V左右的电压,待调试完全能正常工作后,再可适当加大供电电压。

楼主:
安装照片汇总大家在焊接的时候记得把管脚、发射、接收二极管都用热缩管套上,防止短路和杂散光线干扰,我没有套是让大家看的更明白。

楼主:
占楼(问题汇总)

网友I:
......

2. 将红外测距用的光电发射管(白色透明) 和 接收管(黑色),套上一段随机附带的黑色热缩套管,加热收缩后,仅露出头部大半个半圆,放在边上备用。
......
引用 楼主:

光电发射管(白色透明) 和 接收管(黑色),需套黑色热缩套管,防杂光干扰。
另外,两侧面的引脚较长,两根引脚必须有一根要套绝缘套管,防止短路。

楼主:
光电发射管(白色透明) 和 接收管(黑色),需套黑色热缩套管,防杂光干扰。
另外,两侧面的引脚较长,两根引脚必须有一根要套绝缘套管,防止短路。 ...
引用 网友I:
多谢指点,没有套热缩管是为了拍照,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些。

楼主:
现在都还只焊了一个脚呢。

网友J:
我的陀螺就焊错方向了,拆的s时候坏掉了,还要重新买……好多细节都不知道啊,这个菜不菜没关系吧,这种焊接挺难搞的,又没有专业工具!不知道车车还能否站起来!努力!

楼主:
我的陀螺就焊错方向了,拆的s时候坏掉了,还要重新买……好多细节都不知道啊,这个菜不菜没关系吧,这种焊接挺难搞的,又没有专业工具!不知道车车还能否站起来!努力! ...
引用 网友J:
相信你会成功的

网友K:
你们这个有什么不好焊的啊,都是现成的PCB,现在的PCB质量这么好,上面还有现成的松香。当时我做毕业设计时用的那个一块钱一块的洞洞板照样用一把破烙铁把MMA7260和陀螺仪给焊上了。

网友:
楼主的工作室很像我大学时的革命根据地呀!

楼主:
42# 不光写程序 兄弟的焊工超强!

网友L:
这个2.2nf 的独石电容是哪个啊???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吧  是不是那个222蓝色的独石电容???:L

网友M:
2.2nf  ==  222

两种不同的标法!

网友L:
2.2nf  ==  222

两种不同的标法!
引用 网友M:
哦  这样子 ,多谢!!

再请教一下。

板子上c32是10uf,25v电解电容。可以用10uf,50v电解电容代替吗?
手头没有10uf,25v的了。只有50v的了。

不知这样行的通不?

50v的好像体积更大一些。

网友L:
手头还有 22uf,25v的  不知用哪个合适

网友N:
同LS一样也少了10uf的电容,可惜俺没得替代,要跑一趟电子城了

网友L:
tols  少个电容 还要跑趟  好麻烦啊

网友M:
哦  这样子 ,多谢!!

再请教一下。

板子上c32是10uf,25v电解电容。可以用10uf,50v电解电容代替吗?
手头没有10uf,25v的了。只有50v的了。

不知这样行的通不?

50v的好像体积更大一些。 ...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

网友O:
l楼主好强悍的焊接功力

楼主:
所以说搞电子DIY的家里一定要存点报废的电路板,要个电阻电容什么的可以随时拆,有时候专门为一个小元件跑电子城是很不划算的,别人还不愿意卖。至于焊工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平时多练习就好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不要养成。

网友L:
手边有一12v输出开关电源,用给小车做电源输入,小车7805,1117无输出。
买了8节5号电池,给小车输入,7805,1117有5v,3,3v输出。只是7805比较热,可能是压降7v,功率损耗的吧
但不知道为什么开关电源作输入为什么不行

楼主:
如果7805比较热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AA电池输出电流比较大,压降比较小,所以你可以在7805和1117端测得电压,你的开关电源应当输出电流不大,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开关电源就保护了,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源中串接一5A左右电流表,看负载端电流,正常不插芯片电流在30mA左右。

网友M:
LS  wangmcu盆友总结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软件方面我是鸟蛋,硬件稍微懂点,大家在一起交流就是要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

楼主:
看了下有好几个朋友焊好后都有短路的地方,建议在正式通电前最好用可调恒流源,防止有短路的地方引起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L:
谢谢wangmcu指点!  刚刚测过  29.3ma  应该是正常

网友P:
我有芯片的电流是66MA

楼主:
我刚把芯片装上去了,电流也是60mA左右。

网友Q:
jj问一下电机加12v电源行吗?我看电机的数据是6v啊?还有能说一下电机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M:
该减速电机在 4.5V供电时,空载转速约90转/分, 在 9V供电时,空载转速约180转/分, 由于设计时主要考虑用5号电池供电,普通碱性电池 8节串联为 12V,  但如用镍镉电池 8节串联,电压只有 9.6V, 偏低,而驱动芯片 L293D以偏老,压降历害,在设计时要考虑有 2.5V左右的压降损耗,因此,小车实际电机最大工作电压为 7-9.5V左右,完全能正常工作,当然,想让电机工作电压再降低一点,只要调小PWM脉冲输出即可。

在用外接稳压电源供电调试时,建议先用 9V左右的电压,待调试完全能正常工作后,再可适当加大供电电压。

网友Q:
谢谢ls我再去试一下

楼主:
请问下图纸中vext是不是就是接小车的电压(12v)

网友M:
和MCU电压相同,可接 5V或 3.3V

网友R:
我的小车焊完后,测量7805和1117输出正常,但是车轮不动,测量整机没电流,测各个IC供电也正常,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顺便再发张悲剧照片,陀螺仪裸奔了。

网友R:
测了下电压,有用户来修东西,修完了再看小车,陀螺仪的外壳掉了

网友M:
我的小车焊完后,测量7805和1117输出正常,但是车轮不动,测量整机没电流,测各个IC供电也正常,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顺便再发张悲剧照片,陀螺仪裸奔了。 ...
引用 网友R:

程序未灌!

请将这两位小盆友的开源DEMO程序灌入一试。

小菜学习篇:
[机器人] 主题:小车装好了,已经动起来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3064

[机器人] 主题:小车终于能动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3549

网友Q:
江湖救急!!!
我的小车已经能站起20秒以上了但就是不稳定一直向一个方向跑,我怀疑是我加速度计的初始值没设对即静止时小车竖直向上时加速度计的输出电压,请大虾们指教~
ps:我加速度角度的计算公式为accler_deg=asin((accler_data*2.5/4096-1.34951)/1.2)*180/pi
其中accler_data是经ad采样后的加速计输出电压1.34951就是我所测得静止时小车竖直向上时加速度计的输出电压现在怀疑这个值不准导致小车不能平衡站立,大侠们求解啊~

网友S:
江湖救急!!!
我的小车已经能站起20秒以上了但就是不稳定一直向一个方向跑,我怀疑是我加速度计的初始值没设对即静止时小车竖直向上时加速度计的输出电压,请大虾们指教~
ps:我加速度角度的计算公式为accler_deg= ...
引用 网友Q:

如果能站20s以上,应该就算成功了。

再接再厉,慢慢调节。。。

网友Q:
谢谢匠人的鼓励,不过能指导下我下步该怎么调吗?我怀疑我加速计的初始设定值没有在车的中心和地球重力心的连线上,这样继续跳P值和D值还有用吗?谢谢

网友S:
谢谢匠人的鼓励,不过能指导下我下步该怎么调吗?我怀疑我加速计的初始设定值没有在车的中心和地球重力心的连线上,这样继续跳P值和D值还有用吗?谢谢 ...
引用 网友Q:

我是用了个额外的电位器,通过软件修正的方法调节重心。

我的小车可以站立1分钟以上。我拍的两段视频都是1分钟以上。至于超过1分钟,我就没耐心了,给断电了,嘿嘿。。。

很想看到你的视频。赶紧上视频吧!先上视频的,获奖概率更大哦。

网友Q:
整理整理明天上视频:)

网友Q:
怎么发视频截图的链接?

网友S:
怎么发视频截图的链接?
引用 网友Q:

直接发连接地址不就行了。

网友Q:
视频放在这个帖子里了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的小车还有问题,刚干扰性低,而且平衡时“浑身发抖”请匠人指教!

网友T(2011-09-18):
太复杂了。哈哈

网友U:
焊接得不错,拍照的也不错!希望LZ尽快完工,上视频!

网友V(2011-11-22):
很久没来了!

网友W:
最近也在做 平衡小车 菜鸟有很多策略方面的问题  敢情那位大侠 不吝赐教!  感激不尽  QQ 31516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