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原厂的芯片还是多个原厂的芯片好?

楼主(2011-07-31):
(无正文)

网友A:
是多个供应商?有点看蒙了。
可靠,好买,便宜。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绝对的。
如果是大客户,尽量选用一家原厂的,这样有利于产品平台化开发,供应商会给您认真备货,采购也方便,大公司引入新的厂家比引入新的型号要难要复杂;
如果是小客户,尽量选用常用的,好买的,当然也要控制好渠道,不要买到假货,总之,原则就是保障容易买到质量有保证的芯片。

网友C:
这个问题无法一概而论,通常要在性价比、供货稳定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因素是你的量和采购渠道。

网友D:
如果是一个产品上用多个芯片,则用多家不如用一家,否则任意一家缺货,则都无法生产,只用一家的话,容易把采购额弄大,代理商会比较重视.

但一般工厂不会只有一个产品,如果是多个产品的话,则建议用多个厂家的芯片,当然也要太杂,要保持有竞争,还要控制数量别太滥,负责每家采购额都太小,而且物料管理添了很多麻烦,质量控制也多了一些麻烦,需要保持适当分散风险.

网友E:
一般选哪种可以直接替换的大众芯片。然后可以有很多替代的芯片。这样的话,你的PCB不用修改。
所以,可以选一个或者两个供应商当做主要物料。其他的作为替代备用。

网友F:
先多后一

网友G:
你是小公司的话,就选常用的就是了,要不量少用的又特别,没人理你的

网友H:
货比三家

网友I:
这个问题,无解.有些厂商有许多代工厂,有些只有自己生产,并且放在本国内.

网友J:
多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