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问题。

楼主(2011-07-31):
这是我用358运放搭的衰减电路出来的波,但是就是这样那个90度相位差的波我怎么也弄不掉,帮帮我啊····

网友A:
先看下示波器设置有没有低级错误,记住示波器1个时间只能显示1跟线。

楼主:
2# NE5532 我又调了调示波器调到FFT就好了上面就有一个波,但是下面也还有一条线,偶尔会有一个尖刺。估计是示波器的关系了吧?
其实我们学校的示波器我都无语了···两天示波器夹在一个信号源上结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网友A:
你调下时间旋钮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时间旋钮当屏幕里面周期多一点的时候就只有一条波了,但是杂波比较大···

网友B:
5楼:
出现两条线,显然你的示波器触发设置不正确。
“杂波比较大···”是其它原因,与示波器无关。
别出现些问题就怪你们学校的示波器,睡不着觉就怪枕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当然知道杂波不是示波器的事了,别以为谁是傻子:'( 我现在知道两条线是示波器的问题了,下面就该考虑怎么能把杂波弄掉了···能给个思路么,我想加二极管滤波可以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当然知道杂波不是示波器的事了,别以为谁是傻子:'( 我现在知道两条线是示波器的问题了,下面就该考虑怎么能把杂波弄掉了···能给个思路么,我想加二极管滤波可以么? ...
引用 楼主:

小朋友,在maychang的模拟技术面前,偶都不敢嚣张,你还是谦虚点啦。你的波形偶一看就觉得不对,提示你去找,你就自己动一下试啦,偶们救得了你一时,救不了你一世啊。

再提示你,二极管是拿来滤波的么?要滤波先要搞清什么?

楼主:
8# NE5532 恩,我在去试试···

楼主:
8# NE5532 说实话我想滤波用RC电路,但是效果不怎么好,我同学告诉我用二极管滤波,我的印象中二极管应该是整形才用的···

楼主:
6# maychang 你说的其他原因指的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么?我在去试试···

网友B:
9、10、11楼:
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总得贴出来大家才能够知道吧?
滤波用RC电路,总得知道频率、你用的元件数值、电路等等大家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12# maychang 就是你刚才给我解释的那个电路。RA,RB 10K R2 20k,R3 47Ω  按照公式R3=(Vo/Vin)/(2-2(Vo/Vin))算出来的。我是想衰减100倍。频率大概是1.4k。

楼主:
12# maychang 我的滤波电阻用的100Ω 电容104···

网友A:
你不加输入信号,把输入短路到地再看下呢。

网友B:
原来是此电路。在另一帖里见到,疑惑了半天也没有敢说什么。
目的是“想衰减100倍”,我的理解,是要将输入信号衰减到百分之一。
既然输入端串联电容,想必是只要纯交流成份,隔去直流成份。
输入电压有多高,楼主没有说,按照一般情况估计,数V,暂假定5V峰值。衰减到百分之一,输出峰值50mV。
LM358失调电压最大7mV,假定是5mV,那么输出就不是纯交流,而是有10%的直流成份。通常情况,这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B:
在1.4kHz频率,衰减通常使用电阻分压(频率较高时需要使用电阻电容分压以避免分布电容造成频率响应不平直)。
在分压器输出处使用运放构成的跟随器,目的是降低输出电阻。但楼主要求衰减到百分之一,假定总电阻1千欧,那么输出电阻(约等于分压器下面的电阻)不过10欧,已经相当小,多数情况不必使用跟随器再降低输出电阻。倒是分压器1千欧的输入电阻可能对前级来说太低,那么可以将跟随器放到分压器输入处。跟随器放到分压器输入处的好处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对精度影响要小得多。

楼主:
15# NE5532 我没有加信号输出波形是这样,应该算是开可以吧,电压-571uv,频率总是在跳从几k到上M

楼主:
17# maychang 前辈说的我有点看不懂,我在研究下。

网友C:
看一下触发电平对不对,及通道选对了没。示波器的地线夹子连接线经常会在内部折断,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D:
学到好多基础放大器特性对实际电路的影响。:'(

楼主:
20# seuydz 有触发方式,我调到了边沿触发,我没找到触发电平···

楼主:
21# huanben 我也是刚开始弄模电,开始的时候一直在玩数电了···现在感觉悲剧了···

网友E:
17# maychang  前辈说的我有点看不懂,我在研究下。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你这个电路用来实现你衰减100倍目的不是很合适

楼主:
25# wangao269 哦~~~

网友F:
应该是触发电平设置的问题

楼主:
15# NE5532 感谢你的帮助,我换了个数字示波器,就是一条线了。我按照maychang老师的建议改了下就好了。以后我要更加努力了····下步就是滤波了···

楼主:
20# seuydz 好像是示波器有点问题,我换了好的示波器就好了

楼主:
16# maychang 感谢你的帮助,昨天我说错话了,对不起。在你的指导下我成功的弄出来了

楼主:
??? 31# hahaha101

网友A:
呵呵,不加信号那个应该算没有杂波,那个高频干扰可能是开关电源引入进来的。短路是为了确认杂波从哪里来,示波器也是其中一个可能。恭喜你找到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有杂波,在运放的正负电源处并一个104的电容和一个47uF的电容试试

楼主:
33# NE5532 还是很感谢您的帮助,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您的。我用的电源是自己做的,可能影响要大一点。假期要参加国赛,我们要做控制类了,模拟电路的问题可能要告一段落了。

楼主:
34# dahuzicxc 我并了一个104 还真没试47uf的,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