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298n驱动两个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我用L298N驱动两个直流电机出现了以下现象:
1、芯片不发热
2、(两组输出端口只能驱动一组)驱动一个电机还行,驱动两个电机要么不执行程序,要么执行的不是我下载进去的程序。
这是我写的测试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1=P2^7;
sbit IN2=P2^6;
sbit IN3=P2^5;
sbit IN4=P2^4;
sbit ENA=P2^1;
sbit ENB=P2^3;
void go()
{
  ENA=1;
  ENB =1;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back()
{
   ENA=1;
   ENB=1;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000;y++);
}
void main()
{
while(1)
{
  go();
  delay(200);
  back();
  delay(200);

}
}
麻烦各位看一下,并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
您的这个程序执行GO(电机正传),然后延时200ms,在BACK(电机反转),延时200ms。
在0.4s之内,电机经历了正传与反转,我估计这样电机是不是看起来不动呀~

楼主:
虽然是延时200ms,但实际上延时的是大约2s

网友B:
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电源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功率给两个电机工作呢。延时没有2秒吧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C:
ea eb 控制占空比 要不你就直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