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泵驱动多个不共地Nmos管行不行?

楼主(2011-07-31):
如图所示
使用的时候先闭合S1让电容C充电
然后断开S1 闭合S2 从而打开MOS管
多个S端电位不同MOS能不能用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同时开启呢?

网友A:
“多个S端电位不同MOS能不能用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同时开启呢”
明显不能。

网友B:
电位不同的话显然不能同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