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源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31):
V103是tl431,N101是光耦的二极管端,另一侧三极管输出接单片机口,v104是24v稳压二极管,v101和102都是二极管。整个功能是检测电源电压。但是有几点疑问,请高人指点:
1.当431的Vref 端低于2.5V时(即电源电压高于-39.6V),如果没有稳压二极管,电流经过r103,到v103,v103的电流小于1ma,不足以使光耦导通,A点电压为39.6-6.8*3=19.2v。但是加上稳压二极管后,实际测量A点电压为24.6v,即电流流过了稳压二极管,为什么19.2v能是稳压二极管击穿,很疑惑。
2.v101保护电路,接在r102和r115之间,也可以接在r102和r101之间吧?
3.当经过分压电阻使431的Vref 端大于等于2.5V时,经测量,431的Vref电压始终为  2.5v,这个2.5v是431内部决定的?还是。。。
4.当经过分压电阻使431的Vref 端大于等于2.5V时,经测量,431负极输出电压为2.0v,这个输出是431内部使之输出的电压,还是Vref端经过v102降压输出2.0v?如果不是经过v102输出电压,那么v102作用何在?
对431不是很了解,请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个问题:
1.r105.106.107电阻可以用一个大电阻代替吧,只要该电阻功率满足了要求。
2.R101.102,115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大电阻代替,而V101并接在电压两端(V101反相耐压足够高)?

网友A:
“A点电压为39.6-6.8*3=19.2v。但是加上稳压二极管后,实际测量A点电压为24.6v,即电流流过了稳压二极管”
说某点电压,一定是对参考点而言,通常称此参考点为“地”。
你说“A点电压为……”是对哪一点而言?换句话说,“地”在哪里?

楼主:
是我的疏忽,忘记说“地”,地指的是IN_-48V_1那一点。

楼主:
没人回复呢 ,顶

网友B:
V102用于为C101放电。

楼主:
V102用于为C101放电。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解答,如果v102经过R104 R105 R106 R107给C101放电,那电容也可经过R101 R102 R115放电啊?岂不是V102可以去掉?

网友C(2014-02-21):
你这个是过压保护电路吗?
1、加上稳压二极管应该是对光耦支路进行了分流,TL431会改变自身的动态内阻,A点的电压会上升,分流后光耦的导通可能有问题了;可以在稳压二极管上串联一个电阻,限制住电流就可以了;
2、V101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不然没法箝位;
到网上搜一份431的中文资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