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与slab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1-07-31):
1。
     slab用来下载程序的说明书不是很详细。

     作为新手不太明白。接线怎么接。采用联机烧写。

   4051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slab用串口下载,连接VDD GND RXD TXD四根到4051?

      2。还是用左边的仿真下载的TCK TDI TMS TDO GND +VCC  6根?

3 还有slab 烧写提示需要固件升级2.3。不能在线升级?官网也没有找到。JET51_MCU_V2.3.MCU这个应该不是吧?提示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最近刚把s-lab弄好,下载新版的keil插件,升级了ISP软件,升级了固件(貌似网站上下载到的软件不是最新版,我的都是在线更新的):

1.S-lab外壳背面有接线说明
用keil下载时连接TCK TDI TMS TDO GND +VCC  ;用ISP软件下载时要连接 TXD RXD
2.s-lab和JET51是不一样地,当然会提示错误了,升级时在ISP51软件中选择升级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件没法在线升级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最近刚把s-lab弄好,下载新版的keil插件,升级了ISP软件,升级了固件(貌似网站上下载到的软件不是最新版,我的都是在线更新的):

1.S-lab外壳背面有接线说明
用keil下载时连接TCK TDI TMS TDO ...
引用 网友A:

原来slab固件下载到安装目录去了。用isp串口下载的时候老提示通信错误,貌似还要上电才可以。

网友B:
1.S-lab外壳背面有接线说明
用keil下载时连接TCK TDI TMS TDO GND +VCC  ;用ISP软件下载时要连接 TXD RXD,GND,VCC
2. 需要重新reset才可以正常串口通信,可以看看九哥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50.html

网友C:
九哥的帖子都是经典呀

网友D:
有关ISP,请看原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62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