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dm642的板子是如何打造的

楼主(2011-07-31):
主要是这个板子有点贵,如果人多的画,应该能便宜一点.
就画个主要的dm642,sdram,flash cpld,电源,led,按键.usb接口,uart. 这部分使用四层板网口,视频输入输出,音频输入输出都接出来,这些使用两层就行了.
原理图我画好提供 .pcb库也建好。
参与的人多到时有问题可以讨论下
现在正在构想:
还是参照过去21ic那个版本的,那个原理图和pcb图都有。但是有些错误,同时增加一个HPI16口,以便与arm进行接口。
先造个只有dm642,sdram,falsh ,cpld的主板,电源什么都外接,采用40fpc0.5的排线连接。
排线分布如下:
1HPI 2video in (预留四路输入) 3 video out uart AUDIO 4 Emulation portEthernet
以上排线都留有3.3v 1.8v1.4v(或1.26v),gnd连线。5V的电压加不加到时再看
如果采用arm作为主控,12位置设置成相对比较好。对于控制脚位使用GP9-GP15比较好

网友A:
那就不如买现在的核心模块,然后自己做IO板子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嫌贵,而不是要学一下DSP硬件开发的话

网友B:
有多贵呢 版主

网友B:
能给个参考价嘛

网友A:
据我所知,普遍没量的模块价格在1K左右
有量的要再谈

网友B:
真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