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上面想加密,怎么弄?

楼主(2011-07-31):
请问如何在C6000上面实现加密.以前对AVR芯片进行过加密,对于6000系列的芯片,求教了

网友A:
C6000上必须做外接加密芯片的。

对于算法重要的人而言,其实最好的方案不是程序本身加密,而上程序本身运行过程中与动态数据相关。这样脱离你的加密芯片,即使别人把程序拷走了,甚至反向工程了都没有用。(除非这段程序的大框架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

看一些密码学的基础理论,你就了解了。芯片可以了解一下E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