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78Lxx系列输出电流0.1A,78Mxx系列输出电流为0.5A,这个输出电流指的是什么?是最大输出电流?是什么决定的?

网友A:
稳压器输出超过最大电流的话就有可能损坏,最大电流还收功耗限制,也就是还跟输入电压有关系

网友B:
指额定输出电流即在保证器件参数的前提下最大输出电流,极限输出电流则要稍大一些,但不保证器件参数,再大则进入保护态(78系列具有输出限流保护功能),这是由IC内电路设计和制造工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