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板中由原理图生成PCB图出现的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我用altium designer 画板,由原理图生成PCB后,原本在原理图中连接的许多线都没有连上~~求高手指点,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啊?谢谢哟~~

网友A:
原理图compile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还没有检查就转呀,compile一下,然后看看,找找错误,还有就是pcb没有保存在工程里。

网友C:
我觉得够呛

网友D:
集成库不对。

网友E:
可能要用电器线画,而不是线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最好都检查哪些方面啊?我有做检查的,但不确定是否检查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PCB没有保存在文件中时,应该所有的线都不会连上,是吗?我的是一部分没有连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理图对应的封装图是altium designer 软件自带的,应该不会错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画原理图时用的是电气线画的,我确定,用线条线是不行的~

楼主:
这个,它很让我不解的是它有一部分能连上,有一部分却连不上啊

网友F:
没有预拉线,可能是因为你的原理图元器件管脚名称与PCB封装的管脚名称不一致,但是DXP应该是集成库的,原理图跟封装库的管脚应该是一致的,除非你使用的是自己建的非标准库,没有定义好元器件管脚名称;再有就是你是否把预拉线显示关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神,你能给我讲详细些吗?我该怎样改使原理图和封装图管脚对应一致啊?还请不吝赐教哦~~先谢谢了

网友G:
对应数字号相同。在原理图那里要设置好管脚的数字编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thanks

网友H:
把你的原理图和pcb都上传上来看看  要不然不知道你的错在哪里

网友I:
如果是自己画封装的话一定要跟画的原理图的引脚一一对应

网友J(2014-05-02):
楼主,小白我也是这样,有几个应该连线的地方没有飞线,好像都是那些接地的地方,可是有些接地有飞线,求解救

网友K:
封装管脚不匹配

网友L:
这种问题可能就是你的原件的封装不对或者没有封装库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楼主,小白我也是这样,有几个应该连线的地方没有飞线,好像都是那些接地的地方,可是有些接地有飞线,求解 ...

有些封装不对吧。

另外有问题,最好重新发帖,以免遗漏,无人回复

网友N:
没看到图啊!!!

网友O(2014-07-04):
原理图库的引脚标号与封装库中的引脚标号不一致,这个你可以到网络标号中查看

网友P:
封装不对吧

网友Q:
原理图网络没有连接好,看看你连上的是否有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