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2440 norflash下载问题 超时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31):
我的fl2440是很早以前买的了,那时候没有选配norflash芯片。
现在自己焊接一个norflash,(js28f320j3D75)。
因为从Norflash 启动要修改OM0和OM1的值为0:1或者1:0,所以我把J5的条线去掉了,这样OM【1:0】 = 01 ;

可是我上电,在keil  里用  j-link下载,老是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ARM920T.

这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A(2012-08-01):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你既然选择了基于内存的加载方式,应该在Utilities标签中,取消“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这个选项只能在Flash加载方式中使用。参考如下图。

2)采用基于Flash的Scatter加载文件。

网友A:
图贴不上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