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鸟了 关于C8051F的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1-07-31):
如题:实现C8051F410的232串口BOOTLOADER。折腾几天了。
我采用的方案是boot放在低区即位于:0x0000-0x1000的位置。应用程序放在高区:即0X1000以上的区域。这种方案是可行的。因为我用别人的一个bootloader实现过,关键之处在于把中断向量表搬移到0X1000的位置。

周五的时候 完成工作:我自己的BOOTLOADER 完成  可以下载我的一些程序。运行没问题、
然后今天再用我的Boot去下载其他的应用程序后,居然不成功。 程序编译过程中keil软件的设置我是一样的  都把中断向量表搬到了0X1000处了。

仔细看代码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我的程序里也没有设置什么约束条件   都是解析HEX文件。既而跳到0X1000去执行 。为啥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怎么会有这种错误 实现很无语。
大家来看看吧

楼主:
附上.M51文件  这是可以执行的HEX文件的 .M5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INVOKED BY:
D:\KEIL\C51\BIN\BL51.EXE STARTUP.obj, F41x_ADC0_ExternalInput.obj TO test RAMSIZE (256) CODE (0X1000-0X7BFF)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STARTUP.obj (?C_STARTUP)
  F41x_ADC0_ExternalInput.obj (F41X_ADC0_EXTERNALINPUT)
  D:\KEIL\C51\LIB\C51S.LIB (?C?LMUL)
  D:\KEIL\C51\LIB\C51S.LIB (?C?SLDIV)
  D:\KEIL\C51\LIB\C51S.LIB (PRINTF)
  D:\KEIL\C51\LIB\C51S.LIB (?C?CLDPTR)
  D:\KEIL\C51\LIB\C51S.LIB (?C?CLDOPTR)
  D:\KEIL\C51\LIB\C51S.LIB (?C?CSTPTR)
  D:\KEIL\C51\LIB\C51S.LIB (?C?ULDIV)
  D:\KEIL\C51\LIB\C51S.LIB (?C?PLDIIDATA)
  D:\KEIL\C51\LIB\C51S.LIB (?C?CCASE)
  D:\KEIL\C51\LIB\C51S.LIB (PUTCHAR)

LINK MAP OF MODULE:  test (?C_STARTUP)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18H     UNIT         _DATA_GROUP_
            BIT     0020H.0   0001H.1   UNIT         _BIT_GROUP_
                    0021H.1   0000H.7                *** GAP ***
            IDATA   0022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0000H     1000H                  *** GAP ***
            CODE    1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1003H     0044H     UNIT         ?C?LDIV
            CODE    1047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1053H     0003H     ABSOLUTE
            CODE    1056H     035CH     UNIT         ?PR?PRINTF?PRINTF
            CODE    13B2H     01ABH     UNIT         ?C?LIB_CODE
            CODE    155DH     00E0H     UNIT         ?CO?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63DH     0091H     UNIT         ?PR?MAIN?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6CEH     0036H     UNIT         ?PR?PRINT_MENU?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04H     0027H     UNIT         ?PR?PUTCHAR?PUTCHAR
            CODE    172BH     0019H     UNIT         ?PR?_DELAY_NMS?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44H     0019H     UNIT         ?PR?PORT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5DH     0017H     UNIT         ?PR?UART0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74H     0015H     UNIT         ?PR?TIMER2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89H     0012H     UNIT         ?PR?ADC0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9BH     000FH     UNIT         ?PR?DELAY_1MS?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AAH     0007H     UNIT         ?PR?SYSCLK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B1H     0004H     UNIT         ?PR?DAC0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ODE    17B5H     0003H     UNIT         ?PR?ADC0_ISR?F41X_ADC0_EXTERNALINPUT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2

OVERLAY MAP OF MODULE:   test (?C_STARTUP)

SEGMENT                                            BIT_GROUP          DATA_GROUP
  +--> CALLED SEGMENT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
?C_C51STARTUP                                   -----    -----      -----    -----
  +--> ?PR?MAIN?F41X_ADC0_EXTERNALINPUT

?PR?MAIN?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      0008H    0004H
  +--> ?PR?SYSCLK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PR?PORT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PR?TIMER2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PR?UART0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PR?ADC0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PR?DAC0_INIT?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CO?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PR?PRINTF?PRINTF
  +--> ?PR?_DELAY_NMS?F41X_ADC0_EXTERNALINPUT

?PR?PRINTF?PRINTF                               0020H.0  0001H.1    000CH    0014H
  +--> ?PR?PUTCHAR?PUTCHAR

?PR?_DELAY_NMS?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      -----    -----
  +--> ?PR?DELAY_1MS?F41X_ADC0_EXTERNALINPUT

SYMBOL TABLE OF MODULE:  test (?C_STARTUP)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C_STARTUP
  C:1047H         SEGMENT       ?C_C51STARTUP
  I:0022H         SEGMENT       ?STACK
  C:1000H         PUBLIC        ?C_STARTUP
  D:00E0H         SYMBOL        ACC
  D:00F0H         SYMBOL        B
  D:0083H         SYMBOL        DPH
  D:0082H         SYMBOL        DPL
  N:0000H         SYMBOL        IBPSTACK
  N:0100H         SYMBOL        IBPSTACKTOP
  N:0080H         SYMBOL        IDATALEN
  C:104AH         SYMBOL        IDATALOOP
  N:0000H         SYMBOL        PBPSTACK
  N:0100H         SYMBOL        PBPSTACKTOP
  N:0000H         SYMBOL        PDATALEN
  N:0000H         SYMBOL        PDATASTART
  N:0000H         SYMBOL        PPAGE
  N:0000H         SYMBOL        PPAGEENABLE
  D:00A0H         SYMBOL        PPAGE_SFR
  D:0081H         SYMBOL        SP
  C:1047H         SYMBOL        STARTUP1
  N:0000H         SYMBOL        XBPSTACK
  N:0000H         SYMBOL        XBPSTACKTOP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3

  N:0000H         SYMBOL        XDATALEN
  N:0000H         SYMBOL        XDATASTART
  C:1000H         LINE#         126
  C:1047H         LINE#         133
  C:1049H         LINE#         134
  C:104AH         LINE#         135
  C:104BH         LINE#         136
  C:104DH         LINE#         185
  C:1050H         LINE#         196
  -------         ENDMOD        ?C_STARTUP

  -------         MODULE        F41X_ADC0_EXTERNALINPUT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96H         PUBLIC        IDA0
  D:00BCH         PUBLIC        ADC0CF
  C:179BH         PUBLIC        delay_1ms
  D:00E6H         PUBLIC        EIE1
  B:00A8H.7       PUBLIC        EA
  D:00E8H         PUBLIC        ADC0CN
  D:00A4H         PUBLIC        P0MDOUT
  D:00A5H         PUBLIC        P1MDOUT
  D:00A6H         PUBLIC        P2MDOUT
  D:00B9H         PUBLIC        IDA0CN
  D:00D9H         PUBLIC        PCA0MD
  D:00E1H         PUBLIC        XBR0
  D:00E2H         PUBLIC        XBR1
  D:00BBH         PUBLIC        ADC0MX
  D:00D1H         PUBLIC        REF0CN
  B:00E8H.5       PUBLIC        AD0INT
  D:00CCH         PUBLIC        TMR2
  C:163DH         PUBLIC        main
  D:00F1H         PUBLIC        P0MDIN
  D:00F2H         PUBLIC        P1MDIN
  C:1774H         PUBLIC        Timer2_Init
  D:0089H         PUBLIC        TMOD
  D:00C8H         PUBLIC        TMR2CN
  D:00D4H         PUBLIC        P0SKIP
  C:1744H         PUBLIC        PORT_Init
  D:00B2H         PUBLIC        OSCICN
  C:172BH         PUBLIC        _delay_nms
  D:00CAH         PUBLIC        TMR2RL
  C:17B5H         PUBLIC        ADC0_ISR
  C:16CEH         PUBLIC        print_menu
  B:00E8H.7       PUBLIC        AD0EN
  B:0098H.1       PUBLIC        TI0
  D:008DH         PUBLIC        TH1
  D:008BH         PUBLIC        TL1
  C:17AAH         PUBLIC        SYSCLK_Init
  B:0088H.6       PUBLIC        TR1
  B:00C8H.2       PUBLIC        TR2
  D:00EFH         PUBLIC        RSTSRC
  C:175DH         PUBLIC        UART0_Init
  D:0098H         PUBLIC        SCON0
  C:17B1H         PUBLIC        DAC0_Init
  C:1789H         PUBLIC        ADC0_Init
  D:008EH         PUBLIC        CKCON
  D:00BDH         PUBLIC        ADC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4

  -------         PROC          DELAY_1MS
  -------         DO
  D:0006H         SYMBOL        i
  -------         ENDDO
  C:179BH         LINE#         152
  C:179BH         LINE#         153
  C:179BH         LINE#         155
  C:17A9H         LINE#         156
  -------         ENDPROC       DELAY_1MS
  -------         PROC          _DELAY_NMS
  D:0004H         SYMBOL        n
  -------         DO
  D:0002H         SYMBOL        i
  -------         ENDDO
  C:172BH         LINE#         158
  C:172FH         LINE#         159
  C:172FH         LINE#         160
  C:1732H         LINE#         161
  C:1739H         LINE#         162
  C:1743H         LINE#         163
  -------         ENDPROC       _DELAY_NMS
  -------         PROC          MAIN
  -------         DO
  D:0008H         SYMBOL        disp_data
  -------         ENDDO
  C:163DH         LINE#         169
  C:163DH         LINE#         170
  C:163DH         LINE#         173
  C:1640H         LINE#         176
  C:1643H         LINE#         178
  C:1646H         LINE#         179
  C:1649H         LINE#         181
  C:164CH         LINE#         182
  C:164FH         LINE#         183
  C:1652H         LINE#         185
  C:1654H         LINE#         187
  C:1654H         LINE#         188
  C:1654H         LINE#         190
  C:1676H         LINE#         192
  C:167FH         LINE#         193
  C:1694H         LINE#         194
  C:16BFH         LINE#         195
  C:16C5H         LINE#         196
  C:16CCH         LINE#         197
  -------         ENDPROC       MAIN
  -------         PROC          SYSCLK_INIT
  C:17AAH         LINE#         215
  C:17AAH         LINE#         216
  C:17AAH         LINE#         217
  C:17ADH         LINE#         219
  C:17B0H         LINE#         220
  -------         ENDPROC       SYSCLK_INIT
  -------         PROC          PORT_INIT
  C:1744H         LINE#         237
  C:1744H         LINE#         238
  C:1744H         LINE#         239
  C:1747H         LINE#         24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5

  C:174AH         LINE#         241
  C:174DH         LINE#         242
  C:1750H         LINE#         243
  C:1753H         LINE#         244
  C:1756H         LINE#         245
  C:1759H         LINE#         246
  C:175CH         LINE#         247
  -------         ENDPROC       PORT_INIT
  -------         PROC          PRINT_MENU
  C:16CEH         LINE#         251
  C:16CEH         LINE#         252
  C:16CEH         LINE#         254
  C:16D7H         LINE#         255
  C:16E0H         LINE#         256
  C:16E9H         LINE#         257
  C:16F2H         LINE#         258
  C:16FBH         LINE#         259
  -------         ENDPROC       PRINT_MENU
  -------         PROC          TIMER2_INIT
  C:1774H         LINE#         274
  C:1774H         LINE#         275
  C:1774H         LINE#         276
  C:1777H         LINE#         279
  C:177AH         LINE#         280
  C:1780H         LINE#         281
  C:1786H         LINE#         282
  C:1788H         LINE#         283
  -------         ENDPROC       TIMER2_INIT
  -------         PROC          ADC0_INIT
  C:1789H         LINE#         295
  C:1789H         LINE#         296
  C:1789H         LINE#         297
  C:178CH         LINE#         300
  C:178FH         LINE#         302
  C:1792H         LINE#         304
  C:1795H         LINE#         306
  C:1795H         LINE#         308
  C:1798H         LINE#         310
  C:179AH         LINE#         311
  -------         ENDPROC       ADC0_INIT
  -------         PROC          UART0_INIT
  C:175DH         LINE#         323
  C:175DH         LINE#         324
  C:175DH         LINE#         325
  C:1760H         LINE#         330
  C:1760H         LINE#         331
  C:1763H         LINE#         332
  C:1766H         LINE#         333
  C:1766H         LINE#         334
  C:1766H         LINE#         335
  C:1766H         LINE#         336
  C:1766H         LINE#         337
  C:1766H         LINE#         338
  C:1766H         LINE#         339
  C:1766H         LINE#         340
  C:1766H         LINE#         341
  C:1766H         LINE#         342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6

  C:1766H         LINE#         343
  C:1766H         LINE#         344
  C:1766H         LINE#         346
  C:1766H         LINE#         348
  C:1769H         LINE#         349
  C:176CH         LINE#         350
  C:176FH         LINE#         351
  C:1771H         LINE#         352
  C:1773H         LINE#         353
  -------         ENDPROC       UART0_INIT
  -------         PROC          DAC0_INIT
  C:17B1H         LINE#         355
  C:17B1H         LINE#         356
  C:17B1H         LINE#         358
  C:17B4H         LINE#         361
  -------         ENDPROC       DAC0_INIT
  -------         PROC          ADC0_ISR
  C:17B5H         LINE#         375
  C:17B5H         LINE#         377
  C:17B7H         LINE#         378
  -------         ENDPROC       ADC0_ISR
  -------         ENDMOD        F41X_ADC0_EXTERNALINPUT

  -------         MODULE        ?C?LMUL
  C:13B2H         PUBLIC        ?C?LMUL
  -------         ENDMOD        ?C?LMUL

  -------         MODULE        ?C?SLDIV
  C:1003H         PUBLIC        ?C?SLDIV
  -------         ENDMOD        ?C?SLDIV

  -------         MODULE        PRINTF
  D:000CH         PUBLIC        ?_PRINTF517?BYTE
  D:000CH         PUBLIC        ?_PRINTF?BYTE
  D:000CH         PUBLIC        ?_SPRINTF517?BYTE
  D:000CH         PUBLIC        ?_SPRINTF?BYTE
  C:10B8H         PUBLIC        _PRINTF
  C:10B8H         PUBLIC        _PRINTF517
  C:10B2H         PUBLIC        _SPRINTF
  C:10B2H         PUBLIC        _SPRINTF517
  -------         ENDMOD        PRINTF

  -------         MODULE        ?C?CLDPTR
  C:1401H         PUBLIC        ?C?CLDPTR
  -------         ENDMOD        ?C?CLDPTR

  -------         MODULE        ?C?CLDOPTR
  C:141AH         PUBLIC        ?C?CLDOPTR
  -------         ENDMOD        ?C?CLDOPTR

  -------         MODULE        ?C?CSTPTR
  C:1447H         PUBLIC        ?C?CSTPTR
  -------         ENDMOD        ?C?CSTPTR

  -------         MODULE        ?C?ULDIV
  C:1495H         PUBLIC        ?C?ULDIV
  -------         ENDMOD        ?C?ULDIV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48:05  PAGE 7

  -------         MODULE        ?C?PLDIIDATA
  C:1527H         PUBLIC        ?C?PLDIIDATA
  -------         ENDMOD        ?C?PLDIIDATA

  -------         MODULE        ?C?CCASE
  C:1537H         PUBLIC        ?C?CCASE
  -------         ENDMOD        ?C?CCASE

  -------         MODULE        PUTCHAR
  C:1704H         PUBLIC        _PUTCHAR
  -------         ENDMOD        PUTCHAR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PRINT_MENU?F41X_ADC0_EXTERNALINPUT

Program Size: data=34.1 xdata=0 code=197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1 WARNING(S),  0 ERROR(S)

楼主:
这是不能执行的.M51文件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STARTUP.obj (?C_STARTUP)
  C8051F410_CC1100.obj (C8051F410_CC1100)
  CC1100_function.obj (CC1100_FUNCTION)
  cc1100_MCU.obj (CC1100_MCU)
  smart_cc1100.obj (SMART_CC1100)
  flash.obj (FLASH)

LINK MAP OF MODULE:  C8051F410_CC1100 (?C_STARTUP)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REG     0008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1"
            DATA    0010H     0004H     UNIT         ?DT?CC1100_FUNCTION
            DATA    0014H     0004H     UNIT         ?DT?CC1100_MCU
            DATA    0018H     0004H     UNIT         _DATA_GROUP_
                    001CH     0004H                  *** GAP ***
            DATA    0020H     0001H     ABSOLUTE
            BIT     0021H.0   0000H.1   UNIT         _BIT_GROUP_
                    0021H.1   0000H.7                *** GAP ***
            DATA    0022H     0054H     UNIT         ?DT?C8051F410_CC1100
            IDATA   0076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0000H     1000H                  *** GAP ***
            CODE    1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1003H     001FH     UNIT         ?PR?READ_UTX_BUF_33?CC1100_FUNCTION
                    1022H     0001H                  *** GAP ***
            CODE    1023H     0003H     ABSOLUTE
                    1026H     0005H                  *** GAP ***
            CODE    102BH     0003H     ABSOLUTE
            CODE    102EH     0120H     UNIT         ?PR?MAIN?C8051F410_CC1100
            CODE    114EH     00A1H     UNIT         ?PR?CC1100_CONFIG?SMART_CC1100
            CODE    11EFH     0093H     UNIT         ?PR?WRITE_URX_BUF_33?CC1100_FUNCTION
            CODE    1282H     0080H     UNIT         ?PR?UART_ISR?C8051F410_CC1100
            CODE    1302H     003AH     UNIT         ?PR?T2_ISR?CC1100_MCU
            CODE    133CH     0038H     UNIT         ?PR?CC1100_FUNCTION?CC1100_FUNCTION
            CODE    1374H     002BH     UNIT         ?PR?CC1100_RESET?CC1100_MCU
            CODE    139FH     0029H     UNIT         ?PR?_FLASH_BYTEWRITE?FLASH
            CODE    13C8H     0029H     UNIT         ?PR?_FLASH_PAGEERASE?FLASH
            CODE    13F1H     0026H     UNIT         ?PR?_DELAY_NMS?C8051F410_CC1100
            CODE    1417H     001CH     UNIT         ?PR?RECOVER_TEST?CC1100_FUNCTION
            CODE    1433H     001BH     UNIT         ?PR?_TEST_CC1100?CC1100_FUNCTION
            CODE    144EH     001AH     UNIT         ?PR?SWITCH_UTX_BUF?C8051F410_CC1100
            CODE    1468H     0019H     UNIT         ?PR?PORT_INIT?C8051F410_CC110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13:29  PAGE 2

            CODE    1481H     0016H     UNIT         ?PR?_WRITE_SPI?CC1100_MCU
            CODE    1497H     0015H     UNIT         ?PR?UART_INIT?C8051F410_CC1100
            CODE    14ACH     0014H     UNIT         ?PR?SWITCH_URX_BUF?C8051F410_CC1100
            CODE    14C0H     0013H     UNIT         ?PR?TIMER2_INIT?C8051F410_CC1100
            CODE    14D3H     0013H     UNIT         ?PR?READ_SPI?CC1100_MCU
            CODE    14E6H     0012H     UNIT         ?PR?_WRITE_REGISTER?CC1100_FUNCTION
            CODE    14F8H     0012H     UNIT         ?PR?_FLASH_BYTEREAD?FLASH
            CODE    150AH     000FH     UNIT         ?PR?DELAY_1MS?C8051F410_CC1100
            CODE    1519H     000EH     UNIT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CODE    1527H     000DH     UNIT         ?PR?TURN_IDLE?CC1100_FUNCTION
            CODE    1534H     000DH     UNIT         ?PR?TURN_FRX?CC1100_FUNCTION
            CODE    1541H     000DH     UNIT         ?PR?CLEAR_RXFIFO?CC1100_FUNCTION
            CODE    154EH     000DH     UNIT         ?PR?CLEAR_TXFIFO?CC1100_FUNCTION
            CODE    155B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1567H     0009H     UNIT         ?PR?TURN_FTX?CC1100_FUNCTION
            CODE    1570H     0007H     UNIT         ?PR?START_FRX?C8051F410_CC1100
            CODE    1577H     0007H     UNIT         ?PR?SYSCLK_INIT?C8051F410_CC1100
            CODE    157EH     0007H     UNIT         ?PR?CLOSE_WATCHDOG?C8051F410_CC1100
            CODE    1585H     0007H     UNIT         ?PR?_MCU_WAIT_US?CC1100_MCU

OVERLAY MAP OF MODULE:   C8051F410_CC1100 (?C_STARTUP)

SEGMENT                                         BIT_GROUP          DATA_GROUP
  +--> CALLED SEGMENT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

楼主:
?C_C51STARTUP                                -----    -----      -----    -----
  +--> ?PR?MAIN?C8051F410_CC1100

?PR?MAIN?C8051F410_CC1100                    -----    -----      -----    -----
  +--> ?PR?CLOSE_WATCHDOG?C8051F410_CC1100
  +--> ?PR?SYSCLK_INIT?C8051F410_CC1100
  +--> ?PR?PORT_INIT?C8051F410_CC1100
  +--> ?PR?TIMER2_INIT?C8051F410_CC1100
  +--> ?PR?UART_INIT?C8051F410_CC1100
  +--> ?PR?CC1100_RESET?CC1100_MCU
  +--> ?PR?TURN_IDLE?CC1100_FUNCTION
  +--> ?PR?CC1100_CONFIG?SMART_CC1100
  +--> ?PR?RECOVER_TEST?CC1100_FUNCTION
  +--> ?PR?CC1100_FUNCTION?CC1100_FUNCTION
  +--> ?PR?SWITCH_URX_BUF?C8051F410_CC1100
  +--> ?PR?SWITCH_UTX_BUF?C8051F410_CC1100
  +--> ?PR?START_FRX?C8051F410_CC1100
  +--> ?PR?WRITE_URX_BUF_33?CC1100_FUNCTION
  +--> ?PR?TURN_FTX?CC1100_FUNCTION
  +--> ?PR?CLEAR_TXFIFO?CC1100_FUNCTION
  +--> ?PR?_FLASH_BYTEREAD?FLASH
  +--> ?PR?DELAY_1MS?C8051F410_CC1100
  +--> ?PR?_FLASH_PAGEERASE?FLASH
  +--> ?PR?_FLASH_BYTEWRITE?FLASH
  +--> ?PR?_DELAY_NMS?C8051F410_CC1100
  +--> ?PR?READ_UTX_BUF_33?CC1100_FUNCTION
  +--> ?PR?CLEAR_RXFIFO?CC1100_FUNCTION

?PR?CC1100_RESET?CC1100_MCU                  -----    -----      -----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13:29  PAGE 3

  +--> ?PR?_MCU_WAIT_US?CC1100_MCU
  +--> ?PR?_WRITE_SPI?CC1100_MCU

?PR?TURN_IDLE?CC1100_FUNCTION                -----    -----      -----    -----
  +-->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 ?PR?_TEST_CC1100?CC1100_FUNCTION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    -----      -----    -----
  +--> ?PR?_WRITE_SPI?CC1100_MCU

?PR?_TEST_CC1100?CC1100_FUNCTION             0021H.0  0000H.1    0018H    0002H
  +-->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PR?CC1100_CONFIG?SMART_CC1100               -----    -----      -----    -----
  +--> ?PR?_WRITE_REGISTER?CC1100_FUNCTION

?PR?_WRITE_REGISTER?CC1100_FUNCTION          -----    -----      0018H    0001H
  +--> ?PR?_WRITE_SPI?CC1100_MCU

?PR?RECOVER_TEST?CC1100_FUNCTION             -----    -----      -----    -----
  +--> ?PR?_WRITE_REGISTER?CC1100_FUNCTION

?PR?CC1100_FUNCTION?CC1100_FUNCTION          -----    -----      -----    -----
  +--> ?PR?_WRITE_REGISTER?CC1100_FUNCTION

?PR?START_FRX?C8051F410_CC1100               -----    -----      -----    -----
  +--> ?PR?TURN_FRX?CC1100_FUNCTION

?PR?TURN_FRX?CC1100_FUNCTION                 -----    -----      -----    -----
  +-->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 ?PR?_TEST_CC1100?CC1100_FUNCTION

?PR?WRITE_URX_BUF_33?CC1100_FUNCTION         -----    -----      0018H    0001H
  +--> ?PR?_WRITE_SPI?CC1100_MCU

?PR?TURN_FTX?CC1100_FUNCTION                 -----    -----      -----    -----
  +-->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PR?CLEAR_TXFIFO?CC1100_FUNCTION             -----    -----      -----    -----
  +-->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 ?PR?_TEST_CC1100?CC1100_FUNCTION

?PR?_FLASH_BYTEREAD?FLASH                    0021H.0  0000H.1    -----    -----

?PR?_FLASH_PAGEERASE?FLASH                   0021H.0  0000H.1    -----    -----

?PR?_FLASH_BYTEWRITE?FLASH                   0021H.0  0000H.1    -----    -----

?PR?_DELAY_NMS?C8051F410_CC1100              -----    -----      0018H    0004H
  +--> ?PR?DELAY_1MS?C8051F410_CC1100

?PR?READ_UTX_BUF_33?CC1100_FUNCTION          -----    -----      0018H    0001H
  +--> ?PR?_WRITE_SPI?CC1100_MCU
  +--> ?PR?READ_SPI?CC1100_MCU

?PR?CLEAR_RXFIFO?CC1100_FUNCTION             -----    -----      -----    -----
  +--> ?PR?_TURN_CC1100?CC1100_FUNCTION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13:29  PAGE 4

  +--> ?PR?_TEST_CC1100?CC1100_FUNCTION

*** NEW ROOT ***************************************************

?PR?UART_ISR?C8051F410_CC1100                -----    -----      -----    -----
  +--> ?PR?SWITCH_URX_BUF?C8051F410_CC1100

SYMBOL TABLE OF MODULE:  C8051F410_CC1100 (?C_STARTUP)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C_STARTUP
  C:155BH         SEGMENT       ?C_C51STARTUP
  I:0076H         SEGMENT       ?STACK
  C:1000H         PUBLIC        ?C_STARTUP
  D:00E0H         SYMBOL        ACC
  D:00F0H         SYMBOL        B
  D:0083H         SYMBOL        DPH
  D:0082H         SYMBOL        DPL
  N:0000H         SYMBOL        IBPSTACK
  N:0100H         SYMBOL        IBPSTACKTOP
  N:0080H         SYMBOL        IDATALEN
  C:155EH         SYMBOL        IDATALOOP
  N:0000H         SYMBOL        PBPSTACK
  N:0100H         SYMBOL        PBPSTACKTOP
  N:0000H         SYMBOL        PDATALEN
  N:0000H         SYMBOL        PDATASTART
  N:0000H         SYMBOL        PPAGE
  N:0000H         SYMBOL        PPAGEENABLE
  D:00A0H         SYMBOL        PPAGE_SFR
  D:0081H         SYMBOL        SP
  C:155BH         SYMBOL        STARTUP1
  N:0000H         SYMBOL        XBPSTACK
  N:0000H         SYMBOL        XBPSTACKTOP
  N:0000H         SYMBOL        XDATALEN
  N:0000H         SYMBOL        XDATASTART
  C:1000H         LINE#         126
  C:155BH         LINE#         133
  C:155DH         LINE#         134
  C:155EH         LINE#         135
  C:155FH         LINE#         136
  C:1561H         LINE#         185
  C:1564H         LINE#         196
  -------         ENDMOD        ?C_STARTUP

  -------         MODULE        C8051F410_CC1100
  C:102EH         SEGMENT       ?PR?MAIN?C8051F410_CC1100
  C:1570H         SEGMENT       ?PR?START_FRX?C8051F410_CC1100
  C:14ACH         SEGMENT       ?PR?SWITCH_URX_BUF?C8051F410_CC1100
  C:144EH         SEGMENT       ?PR?SWITCH_UTX_BUF?C8051F410_CC1100
  C:1577H         SEGMENT       ?PR?SYSCLK_INIT?C8051F410_CC1100
  C:1468H         SEGMENT       ?PR?PORT_INIT?C8051F410_CC1100
  C:14C0H         SEGMENT       ?PR?TIMER2_INIT?C8051F410_CC1100
  C:13F1H         SEGMENT       ?PR?_DELAY_NMS?C8051F410_CC110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7/31/2011  20:13:29  PAGE 5

  D:0018H         SEGMENT       ?DT?_DELAY_NMS?C8051F410_CC1100
  C:150AH         SEGMENT       ?PR?DELAY_1MS?C8051F410_CC1100
  C:1497H         SEGMENT       ?PR?UART_INIT?C8051F410_CC1100
  C:157EH         SEGMENT       ?PR?CLOSE_WATCHDOG?C8051F410_CC1100
  C:1282H         SEGMENT       ?PR?UART_ISR?C8051F410_CC1100
  D:0022H         SEGMENT       ?DT?C8051F410_CC1100
  D:0024H         PUBLIC        BLINK_TIME
  C:157EH         PUBLIC        CLOSE_WATCHDOG
  C:150AH         PUBLIC        DELAY_1MS
  D:0027H         PUBLIC        FRX_LEN
  D:002AH         PUBLIC        FRX_PTR
  D:0022H         PUBLIC        FRX_TIME
  D:0028H         PUBLIC        FTX_LEN
  D:002BH         PUBLIC        FTX_PTR
  C:102EH         PUBLIC        MAIN
  C:1468H         PUBLIC        PORT_INIT
  D:0023H         PUBLIC        READERID
  D:0029H         PUBLIC        RF_CASE
  D:0025H         PUBLIC        SENDREADER_ID
  D:0075H         PUBLIC        SEND_READERID_COUNTER
  C:1570H         PUBLIC        START_FRX
  C:14ACH         PUBLIC        SWITCH_URX_BUF
  C:144EH         PUBLIC        SWITCH_UTX_BUF
  C:1577H         PUBLIC        SYSCLK_INIT
  D:0020H         PUBLIC        SYS_FLAG
  B:0020H.0       PUBLIC        S_1MS
  B:0020H.3       PUBLIC        S_FRX
  B:0020H.1       PUBLIC        S_FTX
  B:0020H.5       PUBLIC        S_TI0
  B:0020H.2       PUBLIC        S_URX
  B:0020H.4       PUBLIC        S_UTX
  C:14C0H         PUBLIC        TIMER2_INIT
  D:0030H         PUBLIC        TIMER_60S
  D:0035H         PUBLIC        UART_BUF_0
  D:0055H         PUBLIC        UART_BUF_1
  C:1497H         PUBLIC        UART_INIT
  C:1282H         PUBLIC        UART_ISR
  D:0031H         PUBLIC        URX_I
  D:002EH         PUBLIC        URX_PTR
  D:0026H         PUBLIC        URX_TIME
  D:0032H         PUBLIC        UTX_I
  D:002FH         PUBLIC        UTX_PTR
  C:13F1H         PUBLIC        _DELAY_NMS
  C:1068H         SYMBOL        ?C0001
  C:108EH         SYMBOL        ?C0003
  C:1085H         SYMBOL        ?C0004
  C:10B4H         SYMBOL        ?C0008
  C:10C2H         SYMBOL        ?C0010
  C:10C5H         SYMBOL        ?C0011
  C:10DAH         SYMBOL        ?C0012
  C:10DFH         SYMBOL        ?C0014
  C:10F0H         SYMBOL        ?C0015
  C:10F4H         SYMBOL        ?C0016
  C:10F6H         SYMBOL        ?C0017
  C:1117H         SYMBOL        ?C0018
  C:1123H         SYMBOL        ?C0020
  C:112FH         SYMBOL        ?C0022

楼主:
太长了 重要的都在上面了。编译时软件设置是一样的  应用程序都是讲中断向量表上移至0X1000。

楼主:
用别人一个没公开源码的boot两个都是可以下载的   用我的boot只能下载一部分。。。。

楼主:
我的boot是根据 Silab公司官方的F300  boot代码移植过来的  基本不用改动  只需重新设置某些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讨论讨论

网友A:
一把程序,全线吓跑...

楼主:
我发现这个BOOT很不稳定  延时差一点点就会出错。。。。。。

网友A:
这个BOOTLOAD程序从何而来?官方提供的?

楼主:
官方有源码  我只是移植

楼主:
但是源码阅读过来过去 感觉都没啥问题。。。。

楼主:
真是很崩溃

网友B:
这“源码”太深奥了……

你的升级流程有没有包头包尾包长包校验,整个目标代码有没有校验,有没有考虑到通信错误、误码、升级到一半断电……

楼主:
15# mohanwei 我奇怪的是某些固定的程序一直可以下载  其他的不行。
程序仅仅对HEX进行解析。
HEX内部的CHECK_SUM
然后对写入的FLASH进行CHECK_SUM  检验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在跳转去执行的时候感觉出了问题 我在跳转前后加一些延时 或者改变延时的时间长短(ms级别)或者不加 竟然都影响。。。。
正在找问题  及时通报。

楼主:
16# reposemind again and  again ,but no use~~~

楼主:
我附上的是我编译后的内存布局。。。应该是BOOT部分的问题
APP部分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浮于表面,不可能解决问题。

楼主:
20# z1111 额  看来我得换个思路了。。

网友D:
楼主你那样弄太复杂了,这个bootloader我做过,我的办法是这样的:bootloader存储位置放到程序区最后面去,修改startup.a51,初始化后直接跳去bootloader的地址,bootloader结束后再跳回0x0000

楼主:
23# gsa1224 两种方法是其实一样。一个是改变BOOT的位置  一个改变APP的位置。。
我奇怪的是我跳的时候怎么会有时候成功 有时候不成功。
不行再试试另一种方法吧  放在高区

网友E:
应用程序没有问题,是你的boot有问题。

楼主:
额 我也知道是Boot的问题  正在查原因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MCU是否有看门狗,跳转前先关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