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 不能下载了

楼主(2011-08-01):
之前用stc89系列的单片机下载都没有问题,前两天好像带电操作把usb转串口线烧掉了,插电脑上没反应也没有发现串口,现在买了两根新的,能够发现串口了,但是还不能下载,软件刚从stc官网上下载的没问题;线刚买的新的没问题;板子换了好几块了原来都是好的,没问题;单片机也换了几个了,max232也换过了,电源1A 的之前就是这个,换过后都不能下载,郁闷。

网友A:
在台机上试试能不能下载。
先不要用USB-UART线。

楼主:
在台式机上直接用串口可以下载

楼主:
usb转串口线没问题,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驱动重新安装的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没问题了,是我不够仔细,usb-uart线有问题,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时看到能收到数据,认为是好的了。
后来发现接收的数据不正确。换了根线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