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中断使用过程中失效求解

楼主(2011-08-01):
大家好:
    我的设计中使用到两片stm32作为主从通讯。在通讯时主的会通过IO口给从的发低电平,让从的进入中断,做好接收数据准备。
    在**作时,如果主的不进行任何操作,直接加载数据到从CPU没有任何问题,多少次都行。如果我对修改主的设置参数以后再加载90%以上会出现问题。问题的现象是主的发送中断的低电平,但是从的不中断。因为从的不中断,没有返回准备ok的信号,因此主的一直反复的发送中断,从示波器上就会看到该IO口是连续的方波。
    我现在郁闷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的突然不中断了,我修改主的参数的时候不会与从的发生任何关系,只有加载才会发生关系,即使发生关系和我修改参数也不应该有关系啊。我修不修改参数,加载过程都是一样的,修改的参数只是一个变量不应该影响到中断设置。可是事实不修改参数没问题,修改了就出问题。
    主的参数修改时涉及到的有:IO口(和从的没有关系,不连接)、外部spi接口flash、键盘(IIc zlg7290芯片),和从的都没有任何连接。
    无论我怎么看也和从的CPU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现象就是从的不中断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跟踪从的CPU,发现他那里被改变了?使得中断失效。

网友A:
可能是改过 主的以后收不到返回过来的OK信号了呢?

楼主:
主的没有收到返回信号是因为从的根本没有进入中断,因此没有返回信号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还是和主的有关系。我用的是SPI通讯,同时SPI还用来当flash芯片接口,所以在保存数据的时候因为从的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结果把保存flash的参数接到了,又因为接受大的数据大于我的接收缓存区,因此溢出。导致中断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