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工作方式2是什么作用,它是多少位的!

楼主(2011-08-01):
stc单片机的工作方式2是什么作用,它是多少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UART

网友A:
和模式3类似,但是不需要定时器,波特率固定的,比较高。
在定时器不够用的场合有用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不大懂!
谢谢了。

网友B:
听不懂?

波特率知道吗?

一般MCU的波特率都要占用一个定时器资源,而这个模式下可能直接从振荡器分频得到一个固定波特率,不能调整。

但好处就是不需要占用定时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