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香版主,CAN SEC 中断问题

楼主(2011-08-01):
CAN, se, ic, vi, ni
用到CAN SEC中断,跳出中断后立刻又进入中断,不知道何故

void CAN1_SCE_IRQHandler(void)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LEC);
}

中断开启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CAN_IT_LEC|CAN_IT_ERR, ENABLE);

/* enabling CAN ERR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1_SCE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谁用过啊

楼主:
香版主不出力啊,没人管这问题呢?
急等呢

网友A:
估计版主忙呢吧

楼主:
香主回话吧
着急呀

网友B:
我不回话是因为我不会,:$

版主是管理员,不是万能主,:dizzy:

楼主:
:(再找哪位问问哦,是不是stm32 bug了

网友C:
应该不是BUG
只知道STM32的I2C争议较多
没听说STM32 只有这个bug
没玩过CAN
建议楼主上网找一个类似的例子参考一下

楼主:
例子只找到数据收发的例子,出错处理的例子没找到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你找到正确的例子 看他的配置 与你的是否相同 看看是不是你配置的不对

网友D(2012-02-06):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LEC);
这个不对,看看数据手册,在看库函数的代码,

网友E(2012-07-05):
我现在也在做CAN错误处理,想跟你交流一下,能加一下你QQ吗?我的qq是641114988

网友F(2012-09-29):
这个问题我遇见了,你的can出现问题了,发生了错误中断,一般情况下是你的can连接在总线上,发送到总线上的数据,总线上没有及时的应答,所以就导致这种情况,检查一下总线上的节点是不是出现问题导致没有一个节点应答你的发送数据,以上是我最近在调试的时候遇见的问题,并得以解决了

网友G(2014-09-28):
关于中断,RM0008讲的已经讲的很详细了,中断源的那个图

网友H(2015-11-04):
错误标志清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