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1-08-01):
大家都知道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是指运放的输入或输出幅度接近电源 或者同时接近电源电压 该类运放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扩展信号的电压范围 首先 我想问的是 除此之外该类运放还有什么优点
其次 它的内部是怎样的结构可以保证它做到轨到轨输入或者输出
再者 通常说轨到轨运放比较适合做ADC之前的驱动 这是基于怎样的原理呢
希望以上三个问题可以得到大家的解释

网友A:
1、以前老的轨轨(RR)运放有一些不太好的特性例如输入不太均匀有过渡、输出不太稳定等,但现在的似乎都有很大的改善。当然,除非特别需要,还是尽量不用RR运放。
2、输入一般是两套并联,一套解决近地共模电压,另一套解决近正电源的。
一般的运放输出采用射随或源随,但RR运放就必须用共射或共源了,这样输出才能接近正负电源,但这种方式末级有电压增益,因此不容易搞好。
3、不清楚。

网友B:
用轨到轨运放驱动adc,运放可以跟adc用同样的电源,这样的话就不用另外在adc输入端加保护了。

楼主:
大家对轨到轨运算放大器好像都不是很熟哦

网友C:
2楼已经很清晰回答了LZ前两个问题,
3楼也回答了LZ第3个问题,

他们已经很清楚解答了,不知道LZ还想要怎样的解释呢。
如果想深入,你需要首先从741内部电路分析,分析透了,找出其缺点,然后自己想一下用怎样的结构去改进,这决不是1000字可以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