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V8程序运行和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香主,各位大侠,F103V8的程序运行问题

香主,各位大侠,我有两个产品都用F103V8,但现在我有一个产品需要仿真器它才运行程序(程序已烧到芯片里面,重新上电没有运行,要接上仿真器才运行程序,我用JLINK),另一个就不需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香主,各位大侠,我有两个产品都用F103V8,但现在我有一个产品需要仿真器它才运行程序(程序已烧到芯片里面,重新上电没有运行,要接上仿真器才运行程序,我用JLINK),另一个就不需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为什么我的贴的状态是已结贴的呢?各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主题那个问题吗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贴的状态是已结贴的呢?各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主题那个问题吗
引用 楼主:

因为你不愿意给分,0分帖自动结。

网友A:
香主,各位大侠,我有两个产品都用F103V8,但现在我有一个产品需要仿真器它才运行程序(程序已烧到芯片里面,重新上电没有运行,要接上仿真器才运行程序,我用JLINK),另一个就不需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引用 楼主:

多数情况是时序问题。调试情况下,很多片外设备在MCU初始化时已经处于就绪状态,但在直接上电运行时,很有可能片外设备还没有完成上电过程,MCU就对它执行初始化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