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基准问题

楼主(2011-08-01):
sh79f085基准数据手册规定最大1.2V,但是基准电源不可能那么准,大概多一点,比如说是1.238,这样对AD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基准不准还叫基准吗?

网友C:
没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基准不准还叫基准吗?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不准不要紧,出厂的时候可以教零。主要的是不能随外界电压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D:
不清楚,顶一下

网友B:
基准电压不准不要紧,出厂的时候可以教零。主要的是不能随外界电压温度变化而变化
引用 网友A:

请看楼主的内容,基准已经超出最大值了,如果是我自己玩,我会这么用,但是做产品,绝不会冒这个险

网友E:
我觉得够呛

网友F:
我觉得最好按规矩来。超过了,厂家不保证。估计有个良品率的问题。

网友G:
楼主考虑的很周全呃!

网友H:
最好按规矩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