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电平转换

楼主(2011-08-01):
如下图示,这个MOS管起的作用是电平转换吗?

网友A:
不一定
要看全图才知道

网友B:
看不懂,起码把周边的电路也贴出来

网友C:
这个电路的作用:
任何一边是低电平,另外一边也是低电平。
一般在二边各加一个上拉电阻,如果上拉的电压不一样,可以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
特别适合I2C之类的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