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晶屏的亮度问题

楼主(2011-08-01):
我的液晶屏用的是SHARP LQ104VIDG52。运行起来它会显示图像,但是就是屏幕很暗,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适当提高背光电压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过了,是可以亮的。但是每次都是打开电源就亮一会,之后就又黑屏了。我的线路也没有问题啊。这是为什么啊?:o

网友A:
背光老化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电压电路的问题吧。把你的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很可能是背光电路的问题.可能是背光电路的功率不够,导致保护所致.

网友C:
没记错的话,这款屏用的是CCFL的背光, 那就更换一个高压板吧.

网友D:
应该是换灯管把

网友E:
如果灯管线接反了也会导致,(高压板虽然输出是交流的,但也有高压端之分)应该红线接高压板有电容的这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