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2051,P4.0口输出不了1.

楼主(2011-08-01):
P4.0口还复用reset
不管我设置
P4M0=0000 0000
P4M1=0000 0001
还是设置
P4M0=0000 0000
P4M1=0000 0000

结果P4.0口永远都是0.

网友A:
:sleepy:
估计你还要设P4.0=1

网友B:
P4.0口不能复用RESET引脚!

只能在 代码选项中指定,OP_RST[5] 设为0(默认),则指定为RESET引脚!
OP_RST[5] 设为1,则指定为普通P4.0口!

楼主:
那请问,如何将OP_RST[5]设为1呢?
我直接设置,提示没有定义这个OP_RST

3# Cortex-M0

网友C:
要在Keil 或 ISP 中设定,并且在程序下载前完工,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无法对号入座回答~~~

楼主:
找到了。就是在Keil里面设置。
!!!!!!

楼主:
3Q
5# laoxu

楼主:
3Q
3# Cortex-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