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S-003认证过不了,寻找解决方案?

楼主(2011-08-01):
产品在做ICES-003认证时地过不了显示辐射过高.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
不知道前端高和后端分别反应的是电路那一块的问题?
.

网友A:
低频高一般是电源处理不干净,或电源适配器问题,可以用干电池供电,进行对比;
高频端高一般是CPU的晶振谐波份量,可以降低工作主频,或串磁珠解决。

网友A:
排线过长也能带来额外的干扰信号,可以缩减板子与液晶、键盘连线

楼主:
排线都有320mm长,跟这个影响也应该很大.线现在是没法更改的了,结构限制.
现在准备解决的方案:第1:在排线上加磁珠.
                            第2:在电源线上并接104瓷片电容
不知道这样子改的效果如何.

楼主:
想了几天的方案没用,直接跟认证公司说了句,你们帮忙调调,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B(2011-11-23):
ICES-003认证过不了,请问你们的是什么产品,看图标是15个DB左右,看信息发了有段时间了,不知道解决没有,如还没有解决可拨我账户手机联系,我公司是专业做测试认证的,擅长EMC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