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G704这个多路选通呀

楼主(2011-08-01):
这个多路选通的后接运放是干嘛的?只当多路选通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
这个器件后面的一个运放是什么作用的?如果我只是当多路选通用的话 在什么情况下 要用这个运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呢?求解
这个多路选通的后接运放是干嘛的?只当多路选通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

相关下载

网友A:
模拟开关一般都有几十欧的输出阻抗,加个运放可以变换阻抗

网友B:
加不加运放就看你自己的要求而已
如果你不在乎模拟开关这几十欧的导通电阻的影响或者你系统的后端本来就是一个高阻输入,那就不用加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我去算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