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9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我布线的时候安全距离为10mil   也用的full check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变绿线呢?主要是管教 第二个图上的,我是新手  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焊盘和焊盘之间,焊盘和走线之间的间距设置再小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安全距离改为9就好了  但是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这里有几个脚是高频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焊盘间距是否是10MIL,还是9MIL。
一般的工厂做8MIL以上的安全间距是没有问题的;
做下DRC检查,没有错误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放心大胆的干,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