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uF或更大的电容用铝电解还是钽电解好?

楼主(2011-08-01):
用在电源输入端的50V 330UF,输出端的16V 220UF和16V 2200UF的电容用钽电容好还是铝电解好?

网友A:
用在电源输入端的50V 330UF,输出端的16V 220UF和16V 2200UF的电容用钽电容好还是铝电解好?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钽电就别用,钽电容易出问题!
还有固体铝电解电容可选择,这种电容的等效电阻很小、纹波电流很大。

网友B:
330uF或更大的钽电解价格非常的昂贵了,至少好几块钱一个呢

楼主:
固体铝电解电容是什么样子的?贴片的圆柱形铝电解吗?

楼主:
还有钽电容容易出什么问题?我去买了贴片铝电解,就是哪种圆柱型的贴片的,16V 2200UF,30V  330UF的都买不到呀,是不是没有这么大的型号?

楼主:
上面说错了,是50V 330UF

网友A:
固体铝电解电容是什么样子的?贴片的圆柱形铝电解吗?
引用 楼主:

有贴片有直插,一般都是圆柱形的,主板上大量使用!
钽电容最爱上电就爆,然后绝无仅有的工程师总结出一条经验:钽电容使用耐压减半!
你说除了钽电容还有那种电容会要求耐压减半?像这个固态铝电解电容12V场合用16V都可以!

楼主:
谢谢t.jm,学到很多!

网友C:
发扬老t叔精神,上传资料哈

网友D:
钽电容上电容易炸的原因,我想是否是因为它的内阻小,不是缓启动电路条件下,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阶跃信号,与引线L产生欠阻尼振荡,此振荡的峰值会很大,因而击穿了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