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8的读写

楼主(2011-08-01):
大家好,
24C08的读写程序如下,其中地址是uchar型的,取值范围是0-256,但24C08的容量是1024个BYTE,我试了一下,用write_add(896,78),然后再read_add(896),读出的数字是78,但让我疑惑的是,地址896早就超出了uchar的范围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网友A:
读写都是字节地址,虽不标准,但其实是同一个地址

网友B:
楼主的 将896 赋给 一个八位字符 假如 char  data ;
data= 0x0380;896对应的16进制数位0x0380 ;
转换成二进制 data= 110000000

溢出的部分去掉
data= 10000000
所以data= 0x80
实际楼主是对 地址0x80操作 所以不会出错

网友A:
只发送一个字节地址,相当于只改写了高字节地址寄存器,而低地址寄存器不变

楼主:
楼主的 将896 赋给 一个八位字符 假如 char  data ;
data= 0x0380;896对应的16进制数位0x0380 ;
转换成二进制 data= 110000000

溢出的部分去掉
data= 10000000
所以data= 0x80
实际楼主是对 地址0x80操作 所以 ...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那么对于0XFF以后的地址,如何读写啊?

楼主:
楼主的 将896 赋给 一个八位字符 假如 char  data ;
data= 0x0380;896对应的16进制数位0x0380 ;
转换成二进制 data= 110000000

溢出的部分去掉
data= 10000000
所以data= 0x80
实际楼主是对 地址0x80操作 所以 ...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试验,地址0X80的内容和地址896的内容完全一样.
那么24C08中,只有地址0X00---0XFF空间可以使用,从地址0XFF--0X400的EEPROM空间该如何读写呢?

网友C:
好像要改变器件地址,例如:把0xa0(第0页) 改为 0xa2(第1页)
如果不对,请纠正...

网友B:
可以通过 A2 A1 A0 进行页选
看一下芯片手册

楼主:
对于24c04、8、16来说,其控制字后面的 A0、A1、A2 已经变为 P0、P1、P2;通过这是页选就可以寻址到 8*2k 空间。

网友D(2015-09-29):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做了试验,地址0X80的内容和地址896的内容完全一样.
那么24C08中,只有地址0X00---0XFF空间可以使用,从地 ...

将函数的形参改为unsigned int型,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