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不匹配

楼主(2011-08-01):
阻抗不匹配会到来什么问题?可不可以用作抗不匹配来解决射频在长传输线上的干扰问题???

楼主:
追问同轴电缆特性阻抗为75Ω是如何测出来的??和线缆的长度无关吗?、??

网友A:
75欧姆的阻抗是瞬时阻抗,与长度无关。假设有一根同轴电缆一直联通到月球(假设电磁场传输到月球需要10秒钟),那么拿万用表测同轴电缆在前十秒钟的阻抗就是75欧姆

网友B:
可以用带TDR模块的示波器测出来。

网友C:
阻抗不是电阻。

建议找本大学教材《高频电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