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怎么释放

楼主(2011-08-01):
我的设备用到两个STM32 CPU。通讯用的是SPI1.主CPU同时还用SPI1与flash芯片通讯。现在的现象是如果主从不通讯,与flash通讯一切正常,当我主从CPU通讯完成以后,我修改设置参数,这时候会把修改后的设置参数保存到flash中。但是程序这时候会出现死等的现象,感觉总线没有释放掉。如果用仿真器停止以后会发现程序运行到:
void FlashWaitBusy(void)
{
unsigned char state_reg=0x00;
Select_Flash();
SPI_Flash_SendByte(FLASH_STATUS);
while((state_reg&0x80) == 0)
{
  state_reg = SPI_Flash_SendByte(0xff);//死等
}
NotSelect_Flash();
}
在这里死等state_reg = SPI_Flash_SendByte(0xff);//死等
这时候如果我停止仿真器,然后在运行一切又都ok了。

主从通讯具体程序是:
for(i=0;i<223;i++)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scpu_buffer[i]);
}
我在主从通讯完成以后从新初始化spi1也不管用。
使用SPI_Cmd(SPI1, DISABLE);关了等一会在开也不管用。求教怎么办

网友A:
SPI没有释放总线的概念。

你的问题可以考虑在从MCU端使用NSS脚的硬件模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