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高速运放级联出现的自激问题

楼主(2011-08-01):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多级高速运放将30mv峰峰值的小信号放大,发现放大到2V峰峰值就开始出现叠加在原本信号上的自激信号,我是用了两片OPA690作前级6倍放大,两片AD603作30db范围的可控放大,然后再接一个2倍放大的OPA690,因为听说要阻抗匹配,所以两片芯片间是做了51欧的阻抗匹配,两级之间是有1/2的衰减的,这里这么多芯片其实是做了0~30db的增益可控放大,将放大设置为30db,去到峰峰值900MV左右,然后我再接放大器,试过OPA2846、THS4022和OPA690,发现去到峰峰值2V左右都会出现上述的自激现象,通过调节自激那一级运放的正负端的匹配电阻,可以稍微改善自激,但调试非常困难,继续放大还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大家,自激是叠加在原本正常的信号上的,被此困扰了两个星期了尚未解决,希望有高手能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只用过INA122的帮顶

网友B:
拿三极管搭不行吗?高频的时候的反馈很让人揪心,一直不敢用运放这样高开环增益的。一般应该用低开环增益,浅反馈电路。

网友C:
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期待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最终目的是要放大60db且增益可手动连续可调和步进可调,每一级都用三极管搭太麻烦了,所以还是要用运放

楼主:
原理图分开几个模块,而且自己画得挺乱的,所以没有发 3# 碧天伊剑

网友D:
我也有自激问题,产生一个的频率是原来频率的200多倍!后来在负反馈加一个电容和输出端加一个电阻,频率降了很多,但是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楼主可以试试我的方法,也许对你的有用!

网友E(2013-09-06):
运放也不能放大这么多级,最好不要超过3级  多了就容易自激了 OPA690做前置放大就可以放大6倍

网友F:
放大级数太多。随便耦合耦合就出来自激了。
调整一下增益最高那一级运放的工作带宽,让它接近你需要的最高工作带宽.
如果这样还不行。先把增益最高的一级运放做屏蔽处理,然后处理增益次高的那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