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1):
这个频率就不用计算了,受SAW(R315)决定,R315就是315MHZ。

楼主:
能说说原理吗,谢谢!

网友B:
去看看模电书,这个解释一打段字都解释不清。

网友C:
TXD为高电平1的时候发送信号,为低电平0的时候不发送信号。接收端有信号时解码为1,无信号解码为0.

楼主:
0805在这里是做开关管的作用,上面2SC3375采用的是RC振荡电路吗

网友D:
6楼:
上面是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
但是那个SAWR315是个声表面滤波器,和晶体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E:
有高手讲讲吗/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