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滤波 和 负载接地

楼主(2011-08-01):
通常情况下 直流稳压电源需要经过并接的电容滤波再接到电路中来 我困惑的是 这样电源里的噪声是不是会通过地加到信号地上去呢 这样岂不是也会对电路产生干扰?
其次 一般大功率负载最后接地点直接拉到电源地上去 防止串到信号地上去 从而避免在地上产生压降 导致电路不稳定工作  我想问的是负载上的电流为什么一定会选择流向电源地 而不是信号地呢 关于电流的流向有什么规律吗  还有整个系统的地最后还是会在一点连接 这样最后不还是会有干扰吗?

网友A:
1、直流稳压电源经过并接的电容滤波再接到电路中,你可以认为电容是个蓄水池,电源就是水源,水源供水量过大,则蓄水池将多余的水储存起来,水源供水量偏低,则蓄水池补充供水。电源波动不会因为电容的“隔直通交”而从电源线跑到地线上的,与地是没有关系的。建议你看童诗白老先生的模电书,关于电源的章节,看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的原理。
2、“负载上的电流为什么一定会选择流向电源地 而不是信号地”?
因为你说“一般大功率负载最后接地点直接拉到电源地上去”,你是这么接的,电流自然这么流。。。。。。你要是将负载地和信号地接在一起,他当然会流过信号地。
电流回流的规律自然是沿最低阻抗的路径回到最终地。这个可以看看单点接地方面的东西,EMC上的东西。
3、地上会不会有干扰,会的,所谓的“地弹”之类的,也是EMC的东西,或者是共模干扰,电源和地上都有噪声。
当然电源上的波动在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下是不会跑到地上的。

楼主:
2楼说的很精辟

网友B:
这个东西和自来水差不多。想一想也不难明白

网友C:
1.电路里所有信号都以地为参考,地抬高了无影响。
2.电流总是偷懒,走最短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以一个运放为例  它的输出负载接地端和输入电阻端就会有压差了  这样就会形成压降  这对整个放大器会没有影响吗

网友C:
运放属于模拟信号敏感部分,输出又不属于功率驱动,输入输出的地是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您的意思是地上有压差也没关系喽

网友C:
咋可能绝对没有压差嘛,pV级的压差算不算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差是肯定有的  我的意思是压差应该是尽量小吧  大了会对整个电路会有影响  您的意思是对电路没有影响吧

网友C:
我又没都看到你的电路,咋知道有没有问题呢,搞电子是讲求实事求是的。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搞清楚有多大,多大才有影响,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