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移植uCOS多任务调度和裸奔单片机中断嵌套疑惑?

楼主(2011-08-01):
本人想学习一下UCOS 移植,请教一下: UCOS是不是多任务并行执行的? 如果不是的话那不就和裸奔的中断嵌套一样? 先执行低优先级,高优先级打断低优先级,执行完后再返回来执行低优先级。

疑惑求解答

网友A:
UCOS是不是多任务并行执行的?
答:不是的
如果不是的话那不就和裸奔的中断嵌套一样?
答:和裸奔是不一样的,他有个内核可以进行任务调度

网友B:
单核的CPU无所谓并行,这里可以认为是统计意义上的并行,即在一段时间内,多个任务同时运行。
其多任务机制跟你说提到的中断嵌套是两回事。

楼主:
单核的CPU无所谓并行,这里可以认为是统计意义上的并行,即在一段时间内,多个任务同时运行。
其多任务机制跟你说提到的中断嵌套是两回事。

现在单片机中断数量都很多,每个中断可以看做一个任务吧,这个多任务和UCOS的多任务一样。那UCOS优势在哪?我对UCOS的初始理解,高任务打断低任务,那不就相当于中断嵌套?  这样我可能很难理解,请大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例子下用UCOS能完成,裸奔不行? 谢谢、

网友B:
单核的CPU无所谓并行,这里可以认为是统计意义上的并行,即在一段时间内,多个任务同时运行。
其多任务机制跟你说提到的中断嵌套是两回事。

现在单片机中断数量都很多,每个中断可以看做一个任务吧,这个多任务和U ...
引用 楼主:

先系统地看看UCOS的教程,这样会加深你的理解,要比较两个东西的优缺点,首先是对两个东西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楼主:
先系统地看看UCOS的教程,这样会加深你的理解,要比较两个东西的优缺点,首先是对两个东西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引用 网友B:

好的

网友A:
邵贝贝的

网友C(2011-09-26):
表面看上去,基本差不多;深入一点,有时用不着;再过一段时间,感觉还是必要的;最后还是必须要用的。

网友D(2012-03-08):
在学Ucos,近教了

网友E(2014-02-23):
我认为是一样的,只不过UCOS是上层建筑更灵活!比如:UCOS任务切换时可以保存共享资源的信息(如打印机的共享),但中断你可能需要考虑自己写代码来保存。这样的话,当任务很多很复杂时,UCOS的调试就比较条理化。
这也就是UCOS为什么会免费的原因了!
UCOS只是一个框架!
诚如LINUX也是如此,只不过很多细节不一样。一个时间不可能并行运行两个程序(单核),学电子的人都知道!
补充:量子计算机可以!